[电教] 不知用途的电缆线

楼主(2019-04-13):
昨天在一酒店清理仓库!拉回一堆电线电缆,这条电缆很让我费解是用在什么地方得。每股线带屏蔽带热缩

网友A:
中菱的话有可能是电梯线缆

网友:
质量都挺好的

网友:
电梯随行电缆

网友B:
电梯电揽,里面应该还要有钢丝

网友:
应该是电梯的用的线。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
进来看看..........不认识

网友:
电梯随行电缆~~

网友C:
电梯监控随行线缆
2018-04-20 03:33    来源:科讯线缆

电梯综合电缆是由同轴电缆(一般是SYV-75-3 + TVVB 2X1.0 也有SYV-75-4 + TVVB 2X1.0 )组合而成,如果需要其他型号可以定做。里面有加强钢丝和尼龙绳,及纤维组织,外护套采用超强柔软PVC材料,有效增加抗拉强度和柔韧性。具有使用寿命长,视频传输型号稳定,清晰度高等特点。视频信号传输一般采用直接调制技术、以基带频率(约8MHz带宽)的形式,最常用的传输介质是同轴电缆。同轴电缆是专设计用来传输视频信号的,其频率损失、图像失真、图像衰减的幅度都比较小,能很好的完成传送视频信号的任务。视频信号传输线有同轴电缆(不平衡电缆)、平衡对称电缆(电话电缆) 、光缆。
电梯专用监控视频综合线产品工艺及特点:
参照 GB/T14864-93 GB5023.6-97
线芯采用特殊耐弯折材料,使芯线的抗弯曲性能达到最佳水平。 外护套使用特殊弹性PVC塑料,使线缆的抗疲劳性能优良。
电梯电缆
安装须知:
1、电梯专用视频线应与电梯随行电缆保持至少150MM距离以避免电梯运行时产生强烈干扰,线缆使用弯曲半径符合标准要求TSYV-75-3 为50MM TSYV-75-4 为70MM。
2、 电缆安装使用时应自由垂吊,充分退扭,不得有打结和波浪状等情形出现以避免使信号传输不稳定。
3、电缆中的悬挂加强芯(钢丝绳)剥离后应固定,承受线缆自身重量及拉力,两股加强芯应保持拉力一致以避免运动时电缆变形受损。
4、电梯轿厢压缩缓冲器时,电缆不得与底部坑面和轿厢底边框接触以免损伤电缆。
5、电缆接头不得有虚焊、脱焊等情况,应进行牢固度测试(适当的力度于连接器与电缆上,接头处不得发生脱落、断裂等情况)。
6、电缆安装时,电缆活动部分应注意避开电梯井中未清理余留物(如钢筋,水泥突起等),以免电缆运行时勾挂或磨损从而损坏电缆。
7、电缆使用寿命:安装长度为200米以下时,建议采用 TSYV-75-3线缆,超过200米时采用TSYV-75-4 线缆,电缆转接(从弱电竖井至监控室)采用SYV-75-5线缆以确保视频信号传输质量优良。
电梯视频干扰的成因和解决办法一、梯监控的电缆选择:
监控在电梯中应用必须考虑其不断上下运动的特殊性,要求布线上有别于固定点监控的穿管(槽)的方式,必须用机械强度较高抗拉拽的传输电缆,一般工程商在布线上都重视了使用高强度电缆的环节,传输电缆的电气特性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致使电梯干扰现象普遍存在。
1、满足抗拉强度:电梯电缆中有一半是用来延伸用的,高层电梯最多可达100多米,一百米电缆的自重就是近百公斤,所以电缆必须要有足够的抗拉强度。
2、良好的电气参数:电缆在随着电梯上下运动的过程中,中间会有一段受重力作用发生弯曲变形,造成电缆的阻抗和分布电容等电气参数发生变化。质量不好的电缆在受力变形时,参数变化大,就会引起阻抗不匹配、视频衰减增大并产生
信号反射,这就会导致视频信号信噪比下降,产生视频干扰,所以应尽量选用屏蔽好的、线径粗的视频电缆,以阻止干扰信号 “入侵”。实践证明,SYWV的同轴电缆优于SYV,多层屏蔽的优于单层屏蔽。
电梯监控的布线技巧
电梯监控布线中,大多采用与其他电缆捆扎的办法,但由于其他电缆中的交流信号会通过传输电缆向外泄漏,视频线与其长距离平行捆扎时它们就等于是一副“天线”,这样干扰信号会耦合进视频信号中,出现视频干扰现象。所以在布线中尽量缩短视频电缆与其它电缆的平行捆扎长度,有条件的话,可以将视频电缆从电梯竖井中间点固定,从其它通道(电缆竖井)引回主控室,这样可以避免交流声辐射耦合干扰。
电梯监控的变频调速器干扰
现在电梯中基本都是使用交流变频调速技术,而变频调速器本身具有很强的高频寄生干扰,根据实测结果,变频调速器辐射带宽为0~10 MHz,且干扰信号幅度非常强。0~6 MHz的视频基带信号刚好处在这一频带,干扰信号可以从电源线和空间两种途径侵入视频信号中,影响图像监视效果。这是造成电梯干扰的主要原因,也是最不好解决的干扰问题。
电源干扰及其它干扰因素
在电梯监控中,摄像机电源最好是从主控室直接直流供电,无法直接供电的可选择从电梯轿箱中照明电源取电,但目前多数电梯厂家的电梯内照明都是荧光灯照明,这一类灯具又都使用了电子镇流器,电子镇流器工作时,也会产生很强的交流寄生干扰输出,也可能干扰视频信号。
电梯电缆
电梯干扰的避免和解决办法
电梯视频干扰的主要成因以上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只要找准干扰产生的原因,干扰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解决电梯干扰应主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1. 选择衰减系数小、屏蔽性能好、抗拉强度高的视频电缆,这样可以提高自身的抗干扰能力,减小视频衰减,阻止干扰信号从视频电缆屏蔽层“入侵”干扰
2. 合理地布线:合理地布线科有效地避免干扰信号通过电缆“耦合”起来,尽量减少与其它电缆的平行捆扎距离,使视频电缆远离干扰源,从而“避免”干扰。
3. 使用干净的电源,防止电源干扰,最好采用机房集中供电,避免电源干扰,从电源进入视频信号中的干扰也是最难解决的干扰问题。若不能判断干扰信号从什么地方引入系统,首先判断是否是电源干扰,找一块蓄电池,直接给摄像机供电,若干扰排除则证明是电源干扰,不能排除则是证明是传输电缆中的入侵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菱的话有可能是电梯线缆

这个是申菱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梯电揽,里面应该还要有钢丝

应该是电梯随行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梯监控随行线缆
2018-04-20 03:33    来源:科讯线缆

老哥懂的真多

网友C:
摆渡的,哈哈哈,在北京监理老段府的工程时,前边基础,隐蔽工程都盯着,到最后弱电安装就把我这弱电专业的给撵房山去了,没落着看电梯安装,和综合布线这类适合我的活,可惜,今天这有人提醒,才搜一下随行电缆,当年光听说了,没见过实物,还以为是根粗电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摆渡的,哈哈哈,在北京监理老段府的工程时,前边基础,隐蔽工程都盯着,到最后弱电安装就把我这弱电专业 ...

做监理好啊!把你撵走后面你懂得!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监理好啊!把你撵走后面你懂得!哈哈

我就一个人靠边站了

网友:
我竟然在这个厂旁边上过班

网友D:
带状的一般都是随行电缆,比如电梯轿厢,行吊上的小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状的一般都是随行电缆,比如电梯轿厢,行吊上的小车等

别得不说线皮质量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