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长城ATX-300SD加SATA供电线

楼主(2019-04-13):
一个很老的长城ATX-300SD电源,额定功率250W,主供电口20针,CPU辅助供电口4针,没有SATA供电口,闲着没事,找出个坏电源,焊下SATA供电线,嫁接到此电源上,过程省略,焊工渣渣,大家看图吧。

网友A:
何不直接接线套热缩管?

我看到这么大焊盘就头大,情愿在外面接

网友B:
这我一般剪去一个软驱供电然后接上,比较省事

网友:
用转接头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不直接接线套热缩管?

我看到这么大焊盘就头大,情愿在外面接

接外边橙色线不好解决,虽然此线没什么用,可强迫症啊,何况没有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我一般剪去一个软驱供电然后接上,比较省事

原来这么干过,可总觉得不接橙色线心里不舒服。

网友:
焊点没熔到一起去,容易脱落,烙铁功率不够不如剪个d头线焊线

网友:
电源铁壳上面应该有绝缘胶片,你焊得有毛刺,最怕刺穿造成短路

网友:
烙铁功率不够

网友:
你这个线接的 反正我是不敢用 你要是找不到接线的焊盘 可以找里面同色扒皮并联焊接 没热缩管就外面裹电工胶布

网友:
买个转接头就完事啦

网友:
烙铁功率不够,巨大的焊盘、优质的导线,都把热量给散掉了。这活干得太不牢靠了。与其如此,真不如买个D头转接线更稳妥啊。

网友C:
你那样搞压线了,按图上面这样搞,从另一边折过去拉出来就不会盖不上盖子了。另外,SATA转接线也是没橙色线的,就12V 5V而已,一样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样搞压线了,按图上面这样搞,从另一边折过去拉出来就不会盖不上盖子了。另外,SATA转接线也是没橙色 ...

谢谢,原来都是直接焊在软驱供电上,可总感觉没有3.3v心里不舒服,想改个完美点儿的,没想到这么不好弄,算了不搞了。

网友(2020-03-13):
呵呵,就不要纠结穿线了,装上就行。

网友:
橙色线还会导致一些盘用不了呢,哈哈例如某些掏出的移动硬盘

网友:
转接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