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和硕IPM31主板BIOS编程器备份固件?

楼主(2019-04-13):
和硕IPM31主板不跑码,感觉可能是BIOS有问题,拆下bios看,看头部好多都是空的,谁有这款主板的BIOS,有偿可以提供一下编程器备份

感谢3楼 15楼提供下载

网友A:
坚持一下“IO电路,电池旁边有2颗电容鼓包”???

网友:
这个主板年头看着挺长

楼主:
你好,我这个bios芯片是256K的,请问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坚持一下“IO电路,电池旁边有2颗电容鼓包”???

看得真仔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个bios芯片是256K的,请问有吗?

只有这一种,找个25L04刷上就能用

网友:
估计原因是电容爆浆引起的,cmos电池旁边的两个。

网友:
这老板子,只剩下折腾了

网友:
2楼眼尖,怀孕的电容都看到了,先换电容再开机试试,搞不好不用刷机就能用了

网友:
代工厂也有自己的品牌啊

网友:
先把那两个鼓包的电容换了吧,貌似其中有一个还是北桥供电的滤波电容。。。很多BIOS内容开头有很多是FF的,要翻下来才看得到代码。

网友:
亲,你没看到软件显示未链接吗。

网友:
楼主你确定这个芯片是bios,而不是网卡或者IO的外置eeprom?

网友:
看看行不,我的是25l4005,512k

网友(2019-11-13):
这个需要,可惜M币不足。

网友(2020-02-06):
我正需要这个,可是没有积分啊,

网友(2021-01-04):
这个固件在线更新吗

网友(2021-08-07):
我正需要这个,可是没有积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