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的彩色闪烁led灯条 和带棕色电容的电路板供电方法

楼主(2019-04-13):
方法是
拆掉棕色电容和整流二极管
在滤波电容上接 5v不亮就接12v注意正负极 图中整流二极管已经拆掉一端 因为整流二极管与滤波电容相连方便接线 因为原来的整流二极管可能击穿了所以拆掉一端

网友A:
楼主的图像具有一种特殊的蒙蒙之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像具有一种特殊的蒙蒙之美

应该是像素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