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机械键盘群里老司机发车,撸了一些键轴玩玩

楼主(2019-04-13):
机械键盘群里有个老司机发车,跟着坛友上了,可惜上晚了些,那些好点都被买了,
到我这只买到一套89包邮110-115颗凯华BOX白轴
还有30包邮110颗的环诺银轴(上面有尼莫索的标)。
我之前都是用樱桃轴的,也玩佳达隆的轴,都用腻了,换换别的轴试试

安装的话,我准备装在便宜的键盘上耍耍,太贵的键盘不想拆,也舍不得。

给上次61包邮的米徒换上,手感其实还可以
银轴的有点像减了阻尼的樱桃青轴,但回馈更强
声音比青轴更响,反正在家都是一个人在书房或者阳台玩电脑
响一点也无所谓,只要手感我喜欢就行了

caps lock大小写指示灯我飞线直接改在轴上了,
按下这个键后键帽直接是发光的状态
就不用猜到底有没有开启了大写了
这个键盘等键帽清洗干净装上就能用了

————————————————————————————

另外一块键盘这边
这个凯华BOX白轴还是第一次用,之前用过BOX的红轴,
跟樱桃的红轴基本上没差别。但白轴就不一样了,
声音像佳达隆的青轴。但按起来像是茶轴,有微弱的段落感

已经提前拆解了键盘了,键盘是RK的灵刃,便宜货
可以改装的空间不少,贴片灯设计,也比较适合这款轴

铝合金的底板

这个键盘其实上次发过一次帖,也说过这个键盘大键位很肉
所以这次干脆一步到位,换了一套卫星轴

板子我提前处理好了,直接装轴焊接上去就可以了

怎么形容这趟车呢,稳还是挺稳,就是东西杂了点,
可能就因为这样便宜些吧,正常的BOX轴是1.2一颗的,算下来我这个才7毛
虽然拿到的都是白轴,但是混了三种不同的
就以灯位来说,就有两种,磨砂的斜面和高透的平面
不过好在数量是五五开,各一半,几个区域凑 一样的还是凑的到

磨砂面的只有三角,高透的却有三脚轴和五脚轴
好在五脚的切掉两个塑料脚就是三角的,可以装在键盘上

焊接中

完成

其实磨砂的和高透的对灯没有什么影响
都是一样的,瞎担心一场

测试了好几遍,发现H键黏滞,我换了一个好了,最后测试全部通过
现在正常触发(P.S键这个网页版的测试工具识别不到,第二个WIN键我这键盘没有,取而代之的是FN)

H位上换下来的轴,装的时候没注意看,
这个轴的盖子都盖不上

顺便拆开看看里面的结构

BOX轴和一般的MX轴还不同,轴心大很多
盖子盖不上的原因找到了,声腔里多装了一颗扭簧

罪魁祸首就是它了

嘎达嘎达的声音就是靠轴心上有个钩子,上下运动的时候勾住扭簧发出的
原理就跟我们玩弹钢尺的那种一样。被勾住的那一下会有个阻尼出现
段落感就是这么来的,其实拆掉它或者换成别的力矩的扭簧、弹簧,手感可能会变成别的轴

为什么叫BOX轴我想是因为这个轴里面有个像盒子一样的区域吧
触点和MX轴还不同,是躺着的,靠这个小绿点去释放两个触点的离合

MX轴的触点则是正常竖直的状态
轴心不同、弹簧不同则手感也不一样

摊开的话,零件上BOX轴要比MX轴多一些,
这两个其实都是凯华自己的轴,价格、类型不一样而已,至于谁更耐用得看时间的考验了,
我一般是一到两年就换一块键盘,大部分的都能撑过的这段时间吧

最后把键帽装好,用它发帖来着了
手感的话,我更喜欢最上面那块环诺银轴的米徒,声音好听些
回馈感更强,缺点的话轴心有点点晃动,打字的话感觉不出来,玩游戏就很明显了。

BOX白轴的这块RK 灵刃的手感比米徒紧一些,回馈弱一些,键程也相对短,
更适合游戏些,当然打字也还行,只是我的口味更偏向于银轴些

(完)

网友A:
拆装键轴会不会手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装键轴会不会手软?!

还好吧,拆不难拆,装就是比较费时间而已,

网友:
楼主的焊接技术真好

网友:
键帽真不错啊。

楼主:
键帽是买别的键盘上自带的,我换在这块键盘上来用了。配色我觉得不是很适合我,要是是深黑色配大黄色就更好了。

楼主:
焊锡好焊点好看而已,其实我的焊工不怎么好,只能简单的焊个东西

网友B:
謝謝分享  这焊接。。。颗颗焊粒饱满。。。
搞这多种轴。。。蒙圈啊。还是108键的好。

网友C:
背光是不是太亮了点

网友:
30包邮110颗的环诺银轴 太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光是不是太亮了点

可以按FN+↓手动调小的,FN+SCR还可以调呼吸灯模式。
我习惯是最亮+12秒呼吸循环的那种效果

网友:
净捡到便宜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这焊接。。。颗颗焊粒饱满。。。
搞这多种轴。。。蒙圈啊。还是108键的好。 ...

一个个的试嘛,都体验一下不亏~
家里的键盘都是樱桃的茶轴和黑轴,
玩久了感觉也没什么特别的了,想试试别的风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个的试嘛,都体验一下不亏~
家里的键盘都是樱桃的茶轴和黑轴,
玩久了感觉也没什么特别的了,想试试 ...

对,各式各样的都品品。
108键的,有好货帮留意一个。你的作品就很好。

网友D:
没用过机械键盘,到底好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机械键盘,到底好在哪里?

手感的话,因人而异,有些人喜欢薄膜键盘那种回馈很强,段落感明显的,有些人喜欢机械键盘直上直下,有打字机那种声音和感觉。
但机械键盘优势在于100%客制化,外壳、键帽、轴、平衡杆系统、卫星轴…………所有你想的到的部件都可以改装,就跟汽车一样。而且相对薄膜键盘来说,好修些,只要不是碾压了,通着电泡水里了,基本上换几颗轴,飞几根线又能用。
价格的话机械键盘没有优势,稍贵一些,入门级的像品牌机那种手感还过得去的薄膜键盘也就几十块,同级别的机械键盘可能上百了,但电竞级别的那种薄膜键盘也并不比一块高端的机械键盘便宜,总体相比机械键盘还是贵一些。

网友E:
在某论坛收了个便宜的达尔优CK525-MIY,换轴比较方便,准备换一套茶轴玩玩,你那个渠道有放心点的卖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某论坛收了个便宜的达尔优CK525-MIY,换轴比较方便,准备换一套茶轴玩玩,你那个渠道有放心点的卖家吗? ...

我也是看到认识的几个坛友买了我才敢下的手。看你需要樱桃原厂mx茶轴。还是大牌一些的国产轴,后者我倒是有比较熟的卖家,价格还很便宜,就是品类不多。前者的话没有,我差不多都是在淘宝4块钱一颗买全新的,或者买出厂不合格的废轴板去拆,不会像这个那么便宜

网友:
其实我挺喜欢中华学习机的那种手感。可惜了第一是没有新的,第二是也不能真使。

网友:
键帽看着不错,来张全黑的看看光污染效果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