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制作一个烙铁架

楼主(2019-04-13):
做着玩,原配的开始风化了

楼主:
我的小铣床该做调整了,用倒角刀效果不太好

网友A:
烙铁架用铜铝制作是否有传导热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架用铜铝制作是否有传导热量的问题?

快克203焊台,回热很快的

网友:
找根不锈钢管子多好,铜管导热太好还容易氧化

网友B:
本来是空烧,功率小点,你改后是会加热所做的烙铁架,功耗会大不少,海绵垫的水都会被蒸发掉。

网友:
一看材料,嗯,挺贵的

网友:
用铜,是不是散热会太快了。

网友:
用料很豪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是空烧,功率小点,你改后是会加热所做的烙铁架,功耗会大不少,海绵垫的水都会被蒸发掉。 ...

烙铁根部大螺母和铜管内径结合,前端烙铁头和铜管不接触的

楼主:
晚饭后再加四条腿

网友C:
做个喇叭口吧,烙铁好插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喇叭口吧,烙铁好插很多的。

我好像没有可以扩孔的工具,

网友:
就羡慕有工具的

网友:
有铣床就是方便

网友:
铜铝导热快肯定会多费电的,不过密封设计又会减少热量散失,我也搞不清到底是多费电还是少用电了,哈哈 难得糊涂吧

网友D:
做得漂亮!在铜管外面套一个保温隔热的东西就好了,这样既减少热量散失又避免不小心烫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漂亮!在铜管外面套一个保温隔热的东西就好了,这样既减少热量散失又避免不小心烫伤! ...

谢谢兄弟好建议

网友:
铜管和铝座都是散热的良好材料,用在这里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