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麻烦看看这个快克850A+热风枪是不是正品?

楼主(2019-04-13):
偶尔拆多脚贴片才用到,所以收了个战斗成色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品。标签是2008年,后面板铭牌看着比较精致,但主板的两颗发热大的芯片没有散热片看着不合理。
麻烦大家帮看看是不是正品,谢谢

楼主:
补两个图。
850A+是恒温270W的,这个小小的变压器有270W?

网友A:
山寨品没那么工整的做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品没那么工整的做工吧

嗯,主板是0833的。
顺便问一下,热风枪怎么测试有没有质量问题呢?

网友:
主要消耗功率在手柄,变压器只给控制电路供电

网友:
唉。是不是正品有很重要的意义吗?只要功率够。那么非正品和正品又有什么区别,好用就行。

网友B:
正品就是这样,不要期望太高,快克工艺就那样,不要和德国日本品牌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就是这样,不要期望太高,快克工艺就那样,不要和德国日本品牌比。 ...

那就放心了,快克在国产中已经算很好了吧。
第一次用热风枪,这个只要插上电就会出风但不加热,这样正常吗?

网友:
这货太老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放心了,快克在国产中已经算很好了吧。
第一次用热风枪,这个只要插上电就会出风但不加热,这样正常 ...

有的风枪就是这样的。刚插电要转一会,会自己停的
我觉得属于电路设计不合理,我的“大地850”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风枪就是这样的。刚插电要转一会,会自己停的
我觉得属于电路设计不合理,我的“大地850”就没有这个 ...

确实是通电会自动出风一阵子然后自动停,而且关开关也会先出风一阵子再关机,关机前强制送风散热这点我觉得蛮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通电会自动出风一阵子然后自动停,而且关开关也会先出风一阵子再关机,关机前强制送风散热这点我觉 ...

850风枪全这样设计的,要不手柄就坏了

网友:
第一次插电先送一会儿风,再停风,关机后再送风到手柄温度低于100度,就停机,我的990D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做工还可以啦,气泵都有壳子包着,我那个山寨的850做工就没你的这么好。小变压器是给电路板供电的,发热部分在手柄,直接上220V的,通过板子的可控硅调温。320W一般够用了,我那个寨货才270W: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还可以啦,气泵都有壳子包着,我那个山寨的850做工就没你的这么好。小变压器是给电路板供电的,发热部 ...

热风枪的寿命取决于风泵(或者说主机那部分)还是手柄部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两个图。
850A+是320W的,这个小小的变压器有320W?

大哥,发热丝是220V供电的,变压器只是给控制电路供电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风枪的寿命取决于风泵(或者说主机那部分)还是手柄部分呢?

手柄部分也有关,如果温度调得太高,而风量又过小的话,手柄温度过高可能会造成损坏,所以选择合适的温度和风量才是关键。

网友:
咸鱼买了一个热风枪,带数显,88包邮,BGAU盘杠杠的,能用就好,别期望太多,毕竟只是出热风工具而已。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品,不要期望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