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老B-8517 mp3

楼主(2019-04-13):
很久很久的 产品了,应该属于山寨品,后背是不锈钢的,插卡式minisd。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拆了吧,看看有什么件可以拆下来用。

网友:
mp4吧,瑞芯微的主控

网友:
可以玩玩NAND FLASH

网友:
那个三星Flash闪存应该是2G的,拆下来做个启动盘

网友A:
才2GB MLC,2GB你告诉我能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2GB MLC,2GB你告诉我能干嘛。

1. 单片机驱动NAND FLASH,底层的读写
2. 中间层的FTL,坏块管理和磨损平衡的算法
3. 移植个嵌入式文件系统

例举3种,够你玩吗

网友:
屏若点亮,也能再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