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大加智能抬头 HUD 开箱

楼主(2019-04-13):
首先是闲鱼捡的漏 原价385 200捡到的 显示效果很好 因为今年可能要换车 把车上改装件都出了 所以现在买的东西都是可以拆下来换新车上的 有时候跑长途手机看导航太不方便了 要么出风口支架 要么仪表台磁吸的 但是都不是驾驶正前方位置 要动视角 很是麻烦 无意中发现了这么一个神器 也能看时速 电压 水温什么的 恰逢捡漏 于是就入了

已经是装车的状态了 来几张图不本田四周有大量的出风口散热用 挺小巧的 可以略微变换位置OBD插口直接插上的

开机只有两个功能时速转速一个界面 按一下开关键是电压 这次开了多少公里 故障码检测 水温 由于很久不开车 水温检测应该是没有起作用 还有那个转速时速表延迟很大。。。 还不如直接的那种反射式仪表呢
接下来就是展示高端操作的时候了 下载配套的APP 安卓苹果都有 要赞一个 软件界面是这样的 比较简陋 不过我只需要导航一个功能就够了
导航界面应该就是高德地图 自己定制的 随便搜一个首都吧
设置完毕后 会自动进入导航状态这个很吊的地方在于 什么限速牌 摄像头 如果有的话都会在左上角出现 高速路口或者高架桥走向 全屏会变成导航那种图 大家用过应该知道什么样 反正很爽 开了几次小长途非常满意 屏幕非常清晰 没有重影 就是有时候停在白车后面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顺便拆下来看看 他是一个铁球外加一个磁吸底座可以控制角度 蛮好用的 不过刚买回来的时候 下面还没晒化。。 也就是刚好冬天的时候现在看看有点小惨了 日后还是用的时候再放在仪表台 不用的时候直接拆下来放手套箱 开箱完毕

网友A:
你上传了这么多照片,,关键的显示屏一张也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传了这么多照片,,关键的显示屏一张也没看到。。。。。。

显示屏不是有三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传了这么多照片,,关键的显示屏一张也没看到。。。。。。

你要说的是主显示的话 屏很小 大概就是测充电电流那么大的显示屏 投影到前面亚克力板上的 图来了

网友B:
楼主的车不会是昂克赛拉吧

网友C:
多少银子入的啊?看上去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车不会是昂克赛拉吧

是的 1.5自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银子入的啊?看上去不错

200出头 原价有点贵了 小四百

网友: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

网友:
手机需要配套的APP才能显示导航信息?

网友:
字太小了吧~~~

网友(2019-05-14):
可以投到前挡风玻璃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