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这几个零件有人认识吗?

楼主(2019-04-13):
图一上红圈中这几个零件有人认识吗?

网友:
炸成这样还修?

网友:
芯片应该是3842,你找个电动车充电器的电路图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差不多的。MOS管肯定也挂了

网友:
大电阻应该是IC供电降压 IC是场管驱动{3842一类的}  小电阻是IC外围   估计你修不了 买新的吧

网友:
芯片炸成这样,场管还能好吗?整流二极管也应该查一查

网友:
大的是场管栅极电阻,小的是场管推动和电流反馈电阻

楼主:
反正没花钱,从修车店朋友那要来的。

楼主:
用仪器测过了,就220V输入这里炸了。73V输出那里完好

网友:
你拆下来的这几个不就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