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误入 中国联通基站 随拍

楼主(2019-04-13):
这些照片拍完到现在好几天了,今天发出来。
这个基站,一个基站发射四种网络,联通的2G、3G、4G,还有电信的。
由于拍照的第一天晚上发现机房的房门打开着,先进去看了看,看完之后把门关到半开。
进入之后
上下电柜及光缆一体柜
射频发射柜
这个应该也是数据交换的
电源柜。下面是主控模块和整流模块
环境监控部分
基站空调控制器
通信与位置服务终端,由于基站处于使用状态,不敢拆。
监控模块
这个配电箱里面,有些电气部件没有接线(被维护人员剪断),这样闲置着没有意义。
通信电源部分
主控模块和整流模块,整流模块是中兴ZXD3000,有几个空闲的安装位置,看来在安装的时候被维护人员拿下去了。
上半部分
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设备
电信和联通基站的上下电控制盘(电源控制盘)
数据交换设备
光纤传输设备
图中上半部分的设备发热量大
电源柜。有几张拍的暗,见谅
电池组,也是亮度很暗,见谅
有一本新的维护记录本,记录都是2012年的
看了看主控模块的设置,停电次数记录2017年11月份停电次数多(49次),估计是发电机时启时停或输出不稳定导致的。显示屏长期亮着,估计会伤屏幕
上图完毕

@数码小透明
@工具小白
@azzajazz
@8139

好,今天我来讲讲一下,如何..............

网友A:
期待大神科普一下每个设备的名字,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大神科普一下每个设备的名字,功能

嗯嗯

网友B:
整流模块不是被拔掉的,那是给用户后续增加用的空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模块不是被拔掉的,那是给用户后续增加用的空位

嗯嗯,这才知道                             。()

网友C:
楼主,小心查水表,一般基站内有视频监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小心查水表,一般基站内有视频监测设备。

不拆装东西不会。
13.5伏

网友D:
卧槽。诺基亚3/4G设备,还有老西门子2G设备。真是怀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期待大神科普一下每个设备的名字,功能

不是啥大神,只是前从业人员,想知道哪个设备是干嘛的,尽管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啥大神,只是前从业人员,想知道哪个设备是干嘛的,尽管问。

我想知道蓄电池充放电管理如何进行的?大概是怎么工作的?另外,我想问基站的光缆系统能不能与宽带业务复用

网友A:
设备

设备

这个机柜里的设备叫什么?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蓄电池充放电管理如何进行的?大概是怎么工作的?另外,我想问基站的光缆系统能不能与宽带业务复 ...

基站的蓄电池是用机房电源管理的,市电接入的情况下一般是浮充状态,也就是保持满电与市电共同给基站供电,市电断电,无缝切换到蓄电池供电。蓄电池供电是48V的。基站的光缆系统不会与宽带复用,但是不绝对,以前也开通过使用宽带传输的基站。一般情况下基站的传输网与宽带网还是分开的。我是无线专业的,对传输这边业务不是特别的熟,是算是了解吧,如有误,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柜里的设备叫什么?干什么用的?

下半部分是诺基亚基站设备的 BBU,也叫基带处理单元。因为诺基亚这个公司的变动,不同时期的设备标签LOGO不一样,有    NSN  nsn  NOKIA  三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卧槽。诺基亚3/4G设备,还有老西门子2G设备。真是怀念。

是啊

网友:
移动的机房电源管理用艾默生,没看出来联通的用的什么品牌?

网友E(2019-05-19):
谢谢分享,联通和电信共用一个机房?以为他们会分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联通和电信共用一个机房?以为他们会分开呢,

看这样子是基站机房和通信铁塔刚全部移交铁塔公司了,铁塔还没做标牌。以后基础建设归铁塔,三家运营商租用铁塔公司的机房和通信塔。共建共享,节约资源,减少重复建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是啥大神,只是前从业人员,想知道哪个设备是干嘛的,尽管问。

想知道哪些基站是有用超导放大器的呢?  就是听说有那种低温冷却天线放大器的。。不是空调冷却  而是专门冷却到零下几十度  达到超导级别的信号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柜里的设备叫什么?干什么用的?

华为的ptn910,传输设备.下边是诺基亚的FSMF,基带单元,防水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知道哪些基站是有用超导放大器的呢?  就是听说有那种低温冷却天线放大器的。。不是空调冷却  而是专门 ...

现网中我是没见过,这种成本太高了,可能也就会出现在实验室里。运营商的思路就是,能压缩成本就压缩成本。现在,好多新建站,机房都不用了,直接RRU拉远,一个基站上只有光交换箱,RRU,天线,取电直接就进取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