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卡座机的接线方式

楼主(2019-04-13):
一台索尼的卡座机,看图只有一个接线端,求定义,拆机看了下13个脚,不知怎么接,电源输入脚,像是正负电源,交流输入

楼主:
看图1负电源   2正电源,右边圈圈,疑似整流电路

网友:
拍的都是局部图,整张PCB拍啊,正反面都拍一下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