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tp-link路由器连接电信光猫时的配置方法

楼主(2019-04-13):
背景说明:
由于市场上大部分电信光猫的IP为192.168.1.1,而在售大部分宽带路由器的IP地址也是192.168.1.1,比如水星、TP—LINK,腾达等路由器,当二者相连接时,由于IP地址冲突,导致不能正常连网,必须修改其中一个设备的IP地址为其他网段的地址,使二者的IP地址处于不同的网段。
同一设备WAN口与LAN口不能在同一网段。

网友A:
差点下载了,一看要扣20M币啊。
腾达路由地址一般是192.168.0.1
新近的家用路由,虽然配置比较低,比如1M+8M,但是固件版本比较新,有IP冲突检测功能,发现IP冲突会提示,然后自动改路由IP并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点下载了,一看要扣20M币啊。
腾达路由地址一般是192.168.0.1
新近的家用路由,虽然配置比较低,比如1M+8 ...

您这么多M币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么多M币是怎么得来的?

来论坛几年了,每天签到领M。
以前发拆机贴,坛友评分加M,后来评分要扣自己的M,就少拆机帖了。现在拆机贴多是帮帮团加M。
更早的时候,论坛有用M去赌的游戏,运气好,投资100M,能赚回1000。
我的M已经兑换22In1了。
还有许多帖子回帖会有奖励M,多在交易区。

网友:
不知道是楼主表述问题 还是我理解问题。
路由器的地址192.168.xx.x是LAN地址,正常连接是WAN口接光猫,如果使用路由器PPPOE拨号不会出现问题。
如果光猫带路由功能,路由器WAN口DHCP,有可能会出现冲突,这种情况才需要修改。

网友:
老路由默认IP与光猫冲突也没事,照样能拨号,除非动态IP才需要改。新路由检测到IP冲突就会自动改掉,根本不需要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