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电动牙刷主板修好了

楼主(2019-04-13):
前面电动牙刷漏水主控芯片腐蚀断脚了,求教大家过,最后自己打磨芯片飞线修好,后面上704胶封好。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样都行不错哦

网友A:
我有个电动牙刷不知道是哪里坏了,用了刚1年,然后有次充了电只用了几次,隔了几天再用就没电了,然后再充就充不进电了,我拆开量了下里面自带的14500锂电池,电压已经是0了,然后换了一个索尼的14500锂电池进去,然后试机,开机使用正常,充电各方面也正常,但是充满电后刷了两次以后放了几天,发现又没电了,也无法再充电,指示灯一直微弱闪,肯定是电池又过放到0了。不知道是哪里坏了,目测主板没有进水和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电动牙刷不知道是哪里坏了,用了刚1年,然后有次充了电只用了几次,隔了几天再用就没电了,然后再充 ...

是不是有漏电的原因,测量一下电池两端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漏电的原因,测量一下电池两端的电阻

我觉得肯定有地方漏电,但是找不到,等下次回家再拆开检查一遍

网友:
芯片都砸开了 真是狠人

网友C:
想问问楼主,电动牙刷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电动牙刷不知道是哪里坏了,用了刚1年,然后有次充了电只用了几次,隔了几天再用就没电了,然后再充 ...

应该主板漏电了,先把板洗板水洗干净,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楼主,电动牙刷好不好用?

感觉挺好用的,洗的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主板漏电了,先把板洗板水洗干净,再看看

嗯,等回家以后再试试。还是单位这边用的这支欧姆龙的电动牙刷好使,五六年了,上个月我才换的两粒AAAA电池组,又能继续用了,国产的牙刷真不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楼主,电动牙刷好不好用?

好用,30块一把的充电电动牙刷也好用,刷得更干净。

网友:
楼主真抠儿呀

网友:
这是什么品牌的电动牙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