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原创请加精,50元成本,成功改装太阳能热水器自动循环热水,最后热水

楼主(2019-04-13):
用过太阳能的都很头痛这个问题,自动循环好用,但费电,费热水,天冷经常不够热水用。
我的方案用手动循环,在上水管上边加个水三通和副水箱,多出一个口接12V进水电磁阀(并接在循环泵220V,降压整流12V)。小箱上面进水,下面打洞装个电磁阀,两线并接进水阀在一起。出水管从排气口进入保温水箱。

我用的副水箱,普通大水桶也可以。坚固防晒就行了。

注意,副水箱一定要比原水箱位置高一点。
1,循环泵在一楼,每个出水口并接个开关。
2,循环泵的出水口不直接进入水箱,先进入副水箱。

使用方法,
用热水前,按20-30秒循环泵开关,把冷水抽到副水箱,开龙头就出热水了。
晚上用完热水或早上洗刷完,再手动上水。
上水时副水箱的冷水就进入主水箱里面。
改装后秋冬天出太阳也够热水用了。

副水箱一般25L-50L就够了,用万用角铁在水箱上做个架子就行了。北方的要考虑防冻。

网友A:
直接利用热水往上走的原理行不行 保温箱位置放在高于热水器的地方 管道进水--单向阀--热水器---单向阀---锤子向上---进入保温负水箱上半部分,保温负水箱底部----热水器气进水口   这样进行循环加热   热空气向上 热水也一样向上   当然这需要负水箱和热水器全部灌满水!

网友B:
你这是拍电影的节奏,要拍成连续剧才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拍电影的节奏,要拍成连续剧才有可能

层主言之有理啊
照我说这有点像拍电影的宣传海报,还比较概括就是了...

网友:
不太懂。。。需要传感器和PLC控制吗?我可以帮忙哦

网友C:
太阳能又不要电,冷水直接放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利用热水往上走的原理行不行 保温箱位置放在高于热水器的地方 管道进水--单向阀--热水器---单向阀---锤 ...

这方案太复杂,取热水点也得随时变动才行,要加自动装置。
我的方案最简单,在原热水器上,加个手动抽冷水到副水箱,等用完热水再把副水箱的冷水放入水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又不要电,冷水直接放掉就行了,

要电控制和辅助加热。冷水放掉太浪费,每天得放一大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电控制和辅助加热。冷水放掉太浪费,每天得放一大桶。

冷水没放掉  负水箱水边冷了就会下沉到底部 然后通过管道再次沉入热水器 加热后热水上升就会通过热水器第二出口上升到负水箱里面去   你不想浪费一桶水 就在热水器出口加电池伐  用水的时候 再让水流到管子你没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水没放掉  负水箱水边冷了就会下沉到底部 然后通过管道再次沉入热水器 加热后热水上升就会通过热水器第 ...

你应该没用过太阳能热水器,不懂原理,热水器放在顶楼,管道高度差有几米到10几米,不能单独热力循环。
通常白天产热水,晚上用。
当然副水箱也可以变通放在最底层龙头旁边,但很占地方。

网友D:
太复杂,还要另外加一条管道通往这个副水箱。 如果楼板预留的管道通孔不够加装一条管道的话, 那更麻烦。还不如直接把水放到一水桶里, 用来洗衣服什么的(除非这个热水器的主要用途不是洗澡的,不然用完热水之后, 衣服总要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复杂,还要另外加一条管道通往这个副水箱。 如果楼板预留的管道通孔不够加装一条管道的话, 那更麻烦。还 ...

洗衣机放得离洗澡房远,每次洗澡前打一桶冷水过去,老人,小孩也没这么大力气。

网友(2019-05-29):
引用 楼主:
你应该没用过太阳能热水器,不懂原理,热水器放在顶楼,管道高度差有几米到10几米,不能单独热力循环。
...

不进水,不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