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源板电容已经换上了,还是无法开机

楼主(2019-04-13):
已经修复,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778

鼓包的电容已经换上了,还是无法开机,通电以后有继电器通电的声音,叮的一声,但是开机还是没反应,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没有输出,12v的位置输出只有0.7v,要怎么修呢

楼主:
这是修之前的两个鼓包电容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A:
你这个是ups还是电视的?电视的试试吧继电器的受控制触点短接试试

网友B:
三无帖子。就象“某某人吃饭了,但还是死 了”一样,这是什么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无帖子。就象“某某人吃饭了,但还是死 了”一样,这是什么病?

呼吸了空气,造成慢性中毒,毒性爆发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ups还是电视的?电视的试试吧继电器的受控制触点短接试试

是先锋的功放碟机一体机

楼主:
是先锋的功放碟机一体机,突然间就无法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无帖子。就象“某某人吃饭了,但还是死 了”一样,这是什么病?

是先锋的功放碟机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ups还是电视的?电视的试试吧继电器的受控制触点短接试试

已经上图了,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C:
测一下主变压器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主变压器正常不

还没测过,不过有两处烧黑了的地方,应该怎么测呢,我看输出部分好像是那个长条状的白色的,有很多触点,不知道测哪一项呢

网友D:
你这个部分应该是220变压器转低压输出 你方便就把这块板整个拆下 脱开所有输出 接220V量输出有没有12V 如果有12V 就接个负载看看 你要确定毛病在那才好修 其实这个部分很简单 后面解码电路才复杂

网友D:
就第一图那个插头拔掉 看看是否有电压

网友:
你口中的白色长那是变压器次级,也就是输出,这里是交流电,可先测有没有交流电压……沿着走线是整流二极管/大的滤波电容,这里是直流,即碟机工作电压。有几路电压,都测下。

网友:
鼓包电容旁边的那两三极管,也检查下

网友:
断开负载,先测量变压器交流输出有多少伏,正常的话接上整流管,看直流电压正常吗,正常的话再接上负载,接上负载电压低,考虑板子有问题。单纯电压低好判断

网友:
查线路,直接检查变压器12V交流有无输出,这样可以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部分应该是220变压器转低压输出 你方便就把这块板整个拆下 脱开所有输出 接220V量输出有没有12V 如果 ...

拆下来量过,12v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第一图那个插头拔掉 看看是否有电压

拔下来量过,12v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