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白光936焊台主机

楼主(2019-04-13):
前几天大叔那淘到的,去的时候已经被处理到一半,输入线剪了,输出线已经剪了并卖了,地上还有一只变压器,我问现在还有铜的变压器吗,大叔说有铜有铝,然后拿了一把菜刀当场把那只变压器切了,断面是金黄色的(夸张描述),不是银白色的,居然是铜,然后边上还没拆的几个我就高价买回来了
拍清楚外壳就看不清楚标签

拍清楚标签就看不清外壳 要拍两张,这个难道是防伪标签?

肚子下面有个小标签,上面的一串数字,每台都不同,疑似序列号,什么时候936用上序列号了,难道也是防伪的?

前脸 调温旋钮失踪了

日本制造,真的吗?

拆我拆开来验个货 看样子应该不是日本制造了,明显中国风

有保险和开关 好评

被剪的电源线,齐根的

扯一下,断了,原来是铝的电源线,

控制板,看正面要把航空插头拆了,麻烦,就从外面看看

上电试机时发现指示灯长亮,正常的不接手柄应该是闪一下就灭,如果接上手柄是温度到了灭,故拆下可控硅检查

bt137  常用的规格

呀,可控硅是好的

继续拆,把控制可控硅的三极管拆下

也是好的,

装回试机 发现358的引脚有虚焊的迹象,重新化锡后再试机,居然正常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晶体管测试仪好东西

网友B:
这种日本制造的我有五台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是假洋鬼子吧?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山寨的白光吧。变压器还算过得去。

网友D:
看来晶体管测试仪还是有用的,我的正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测试仪好东西

非常常用的工具,比万用表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日本制造的我有五台

5台干嘛用,用的过来吗,我在深圳的时候淘到过8台,自己留下一台,其余都出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山寨的白光吧。变压器还算过得去。

这种样子的根本没日本制造的,都是深圳产,有个公司名字叫深圳白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晶体管测试仪还是有用的,我的正在路上

真的很好用,贵的功能还多,更好用

楼主:
市场上最多的就是这个版本的,你要说山寨,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90%的工厂都买这种,正常用主机也不会坏,手柄是耗材,发热芯几块一根烧断就换,线断了没人会修直接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场上最多的就是这个版本的,你要说山寨,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90%的工厂都买这种,正常用主机也不会 ...

胜于蓝不见得。但配件便宜是真的

网友E:
看着还行,不过撸这么多来干嘛,修好卖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5台干嘛用,用的过来吗,我在深圳的时候淘到过8台,自己留下一台,其余都出掉了 ...

另外还有常用的一台新力达,还收藏了一台全新白光,还有一台深圳白光938……完全就是用不过来啊

网友F:
修好了可放积分商城换M币,也福利坛友。

网友:
看起来不差,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还行,不过撸这么多来干嘛,修好卖钱?

是的,留下自用的,多的出掉回血,下次又能淘垃圾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可放积分商城换M币,也福利坛友。

好主意,好多坛友手里有配件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