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卡胜锂电钻请教

楼主(2019-04-13):
请问有没有用过这个电钻的 价格相对实惠  关键看上的是双电  我现在用的威克士328电锤  电池感觉不够用  单独购买电池需要188  觉得不合适 听说卡胜电池与威克士电池通用 这样算买这个锂电钻相当合适  其实我更想要的是电池  请行家指点  也请有便宜电池渠道的朋友 指点 谢谢

网友:
听说过,没用过,没有发言权

网友:
没听说过,没用过,没有发言权

网友A:
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卖鬻珠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 ...

我只想说   想让秦始皇给你埋了   蒙蔽中

网友B:
这一套要300多吧,似乎主要是为了电池才买,并不需要钻,那就没意义了。威克士的电池要188,12伏电池应该没那么贵,应该多找几家问问,找便宜的买。实在不行还可以自己组装电池,还能更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套要300多吧,似乎主要是为了电池才买,并不需要钻,那就没意义了。威克士的电池要188,12伏电池应该没 ...

这套返利后370   威克士12v电池官方渠道 188  京东185  咸鱼二手换芯  75   报废电池 45   这是目前了解的行情   发现最合适的也就是卡胜电池  卡胜电池 90  不过不知道 跟威克士 电芯一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返利后370   威克士12v电池官方渠道 188  京东185  咸鱼二手换芯  75   报废电池 45   这是目前了解 ...

威克士的电池真麻烦,觉得卡胜的还不知能用否,与其劳心费神去研究它还要冒风险,不如直接买个好的威克士电池了,只是暂时稍微心疼一下,但问题彻底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返利后370   威克士12v电池官方渠道 188  京东185  咸鱼二手换芯  75   报废电池 45   这是目前了解 ...

我还有一个方案,反正你也不在乎多一套工具,又感觉威克士的12伏电池续航不够,不如干脆再买一套国产18伏无刷轻锤了,三百元而已,就算最低配的一块4安时电池,也比两块威克士12伏电池续航力强得多,这样电锤也有备用品了,电池的续航力也多出了数倍,多完美。而且国产18伏无刷轻锤用的牧田款电池非常普及,也很便宜,自己买壳子、保护板来攒也很容易。

网友C:
这样吧,直接告诉如何弄电池:
你要知道你使用的威克士WX382轻便电锤,不是328。
目前能在这一款机器上使用的电池有好几种:威克士、罗克威尔、卡胜、考伯特四个品牌是通用的。

电池不耐用,原因有很多,很大原因是威克士使用的BYD电池,很差劲,标称2AH,实际上大约只有1670mAH。
12V电池,像图片中这种单体电池,一般是3个18650电池串联成12V,还有一种是6个 电池3串2并,好像只有卡胜和考伯特有此电池,不知道是否能在WX382上使用,原因是底部有一个方型盒子,可以会被电锤把手下部挡着。

再说说自制电池:第一步你得有电池,目前来说单体18650动力电池(不是容量型)能兼顾持续电流输出、高倍率放电的只有三星30Q和SONY VTC6------都是标称3000mAH。但是制作动力电池包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必须有一些常规设备:点焊机、内阻仪、带分容功能的放电测试仪,如果三个单体18650动力电池之间的内阻、容量差距太大的话,电池包很容易衰减,使用寿命不很长。

个人建议:去闲鱼买二手有电压的电池,然后找制作动力电池盒的帮忙做,这儿推荐两个人:
1、淘宝店铺:康康的杂货小铺-------专业弄锂电池的人,很早就从BBS上认识,设备齐全,能看得人流口水。他那儿有拆机SONY VTC6电池,价格比较便宜,请他制作电池芯,都会测试内阻、分拣容量后再点焊,也只需要付点材料费,人比较闷骚。
2、闲鱼:东东财团-----------人不大气,但东西还不错,就是聊得来的价格有优惠,聊不来就比较贵了。也是一样的有专业设备点焊机、内阻仪、分容柜测试仪等等。

注意了-------------请别人做电池芯,第一步要自己把旧电池拆开、拍照;第二步拍清楚B-、B1、B2之间的接线,也就是保护与电芯之间连接;第三步拍清楚电池放置顺序,这个很重要,有些电池并不是按B-、B1、B2这样顺序接线的,而是中间插入了NTC,例如说牧田10.8V电池,点焊反了很麻烦。

最后说说价格,闲鱼拍卖有时候会遇到低价有电压电池,大约三颗70来块,一个12V电芯C6大约65,三颗电池换芯后约90X3=270块,但是容量比原装电池高了约1/3,功率比原装高了近1/2,原因是SONY C6容量足、持续放电高达30A。

网友:
跟威克士通用   这电池我长期供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吧,直接告诉如何弄电池:
你要知道你使用的威克士WX382轻便电锤,不是328。
目前能在这一款机器上使用 ...

都不推荐我   不知道我做威克士配件全家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吧,直接告诉如何弄电池:
你要知道你使用的威克士WX382轻便电锤,不是328。
目前能在这一款机器上使用 ...

关键是合适的电池外壳不好找   换电池的地方有   闲鱼报废电池还有45加上运费伤不起啊

网友B:
我刚才看到,坛友推荐的维德姆工厂的18伏无刷电锤这么便宜,整套比威克士一块12伏电池贵不了多少,就算单电池配置,随便搞搞也比你那威克士382的续航能力强几倍。

网友:
你也可以把那个干不了什么活的威克士电锤卖掉再入这个18伏无刷的,可能不用添钱就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B:
电池本身就是消耗品,你那威克士更是一个坑,以后时不时电池坏了就傻眼(这种12伏电池每个电芯负荷大,容易坏),然后就是心疼。早跳出坑早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本身就是消耗品,你那威克士更是一个坑,以后时不时电池坏了就傻眼(这种12伏电池每个电芯负荷大,容易 ...

什么不坏呢    好用就行   出了这坑入别的坑就没问题了吗    顺其自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看到,坛友推荐的维德姆工厂的18伏无刷电锤这么便宜,整套比威克士一块12伏电池贵不了多少,就算单电 ...

说实在的  我不是看不起国产 我也不是非要看大品牌   我看这个牌子电池标识 我就不想买了    就不能实打实标注吗  呵呵

网友:
没看过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套要300多吧,似乎主要是为了电池才买,并不需要钻,那就没意义了。威克士的电池要188,12伏电池应该没 ...

大佬们一般在哪里买的电芯?闲鱼上那些特斯拉电芯靠谱不?另外有不常用的工具就想用便宜点的电芯来做电池,有无推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