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 尼康小驴炮 70-300G 4.5-5.6 VR ED 镜头防抖失效拆修

楼主(2019-04-13):
注意本文的主角是 70-300G f/4.5-5.6 VR ED,而不是另外一支 70-300 f/4-5.6G

自用的老头了,当年(2014年)买的时候还是二手2000元的高价,现在这支镜头二手已经远不值2000……

当初买来主要用于飞机的拍摄,2016年毕业之后去机场的机会也就少了,然后镜头慢慢闲置,偶尔拿出来用竟然发现防抖功能时常失效,刚开始没什么感觉,开始意识到防抖不工作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然后有一天,防抖彻底不工作了

大约2015年的时候在网上寻求答案,在台湾一个论坛(小恶魔mobile01,现在被墙了,怪不得再搜搜不到)上看到类似的故障,那篇帖子有详细的该镜头拆机教程,结论是防抖排线折断了,然后就把排线买回来,那时候因为种种原因就没有动手修理。

———— 正文 ————

终于现今因为种种原因又有空去折腾了
好吧开拆吧,过程没什么好说的,先从屁股开始拆
拆到这里,光圈排线 和 防抖排线 就可以通过拆下“T型”铜片单独取下

如果是排线折断的话,拆到这里就行了,上边的镜组可以不动
也不建议动!会影响整个镜头的光学性能!!!

哼,就是你个祸害吧

—— 正戏来了! ——

万用表一测,诶???排线没断!!!没断!!!
那TM是哪里有问题???
完了,瞬间超出我知识范围,也就是说,可能是防抖组件那里出了问题
故障在防抖组件中的话,需要将整个镜头拆光,才可以接触到防抖组件
犹豫了一天,想想自己毕竟修过2台单反3个镜头的人了,有能力解决的

所以,拆光!
老早就买了拆镜头神器 —— 井字扳手

拆到这里的时候,大概知道了防抖组件存在结构上的问题

图中可见防抖的悬浮镜组向一侧歪了
正常来说,这个时候防抖镜组应该是被机构锁定并且位于镜头中间的
然后仔细观察,发现有个塑料凸凸横出来了(如图所示)

下边还有个铜色的弹片,感觉没用,,,觉得症结就在这里了吧

———— 第一回 ————

快拆光的时候,防抖镜组自动归位了
我就以为它好了,只是防抖镜组卡在某个位置,经过我的拆装震动,这货归位了
然后赶紧装回去,上相机一通电,诶?防抖果然正常工作了
心中窃喜,结果拍了几张又不行了

表现为:开机镜头自检防抖部分嗒嗒嗒异响,然后防抖罢工。这时候关机,给镜头两巴掌,运气好的话,防抖又能工作了

防抖镜组不回位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跑焦(可能是某些焦段跑焦,毕竟有镜组位置不对)
然后带病去拍飞机,没防抖,光路又不正确,拍出来真的是不能看
挑个比较好的样张:

没有防抖的话,细微的手震没法消除,拍出来非常容易糊
简直一个天一个地

———— 第二回 ————

没修好心里还是有个疙瘩
既然问题定位在防抖组件上,那就把防抖组件拆了吧

真的需要全拆镜头,很烦

拆卸步骤依然,然后打开防抖组件,注意防抖组件有强磁存在,确认拿下相应螺丝后,稍微用力掰开

然后……就可以见到故障了
4个塑料凸起,断了一个

真不知道是怎么断的,没摔过,这地方会受到如此大的力?
在淘宝上一家做同样镜头维修的商品详情里边看到一张图:

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镜头啊!
断裂同一个地方,这尼康设计有鬼吧
边骂边拿出胶水粘好,放置24小时等干

————————————————————————

装回去才知道,这个塑料凸凸的用途是配合机构锁止悬浮镜组的
如果断了防抖就会异常
而镜头没通电的时候,悬浮镜组是被锁止的,而不是像没修好的时候随意晃动的
所以故障修复,开始往回装

———— 节外生枝 ————

装回时候,没注意,一不小心干了对焦检测磁头一拳
这个东西可真要命,磁条上记录了非常多的对焦信息
镜头自动对焦信息主要靠三大部分提供——对焦电刷、电机或者手动驱动的编码器 和 对焦磁条
而这个镜头对焦电刷只提供了粗略的对焦距离信息,编码器又是给手动对焦用的
具体的对焦距离信息全写在磁条上,然后我偏偏把磁头还撞歪了……
结果就是,相机/镜头找不到具体的对焦点
AF传感器合焦后,从镜头没有传回具体的对焦距离信息(或者传错的)
导致 焦平面附近 或 全焦距 扫风箱,甚至 按下快门后AF还会动作
反正就是【自动对焦异常混乱】

———— 故障扩大的修复 ————

emmm……这个拆的时候没拍照,网上也没有相关部分的拆机图,repair manual更别想了
然后上万能的某宝查了一下,尼康 70 300 检测磁头 的商品图片
感觉那个铜片就是平直的,并不是按照上边两个凹坑来弯折的
……误导我吗,怪不得怎么弯折都无效
将磁头铜片掰直,横平竖直装入,螺丝固定死

(这个步骤无法描述,简直随缘)

中间经历了无数次拆装,几颗螺丝孔都滑丝了
最后一次装回去的时候就在想,最后一次了,修不好不修了!!!

————————————————————————

感觉镜头在我面前怂了,装上之后半按快门防抖对焦一切正常
测试了70端300端,1.5m最近对焦距离、4m对焦距离、40m+无限远对焦距离,一切正常
好吧,修好了,清理一下装回吧

———— 总结 ————

镜头完整型号: Nikon AF-S Nikkor 70-300G f/4.5-5.6 ED VR
镜头格式:FX
定/变焦和种类:远摄 变焦
上市时间:2006年
镜头特征:VR II、ED
俗称:小驴炮

此镜头现在已经推出新的替代产品:
Nikon AF-P Nikkor 70-300G f/4.5-5.6E ED VR

此镜头三个通病:
1. 光圈排线易损
2. 防抖排线易损
3. 防抖镜组易卡阻

结论就是,此镜头不建议购入了,设计缺陷和BUG太多
反正此镜头防抖坏的网上一搜就很多
运气不好买个9新二手到手用一段时间出问题的可能性极大
而且断塑料件售后可能让你花八百一千直接换掉防抖组件

但是,1000+价位的长焦里边,这个成像还是不错的
当初选它就是参考了和同级别副厂头的实际效果,当然原厂吊打了

谢谢观赏!~

网友:
楼主真是猛人,在机场附近拿长焦打鸟的人,在米国FBI也会上门查水表的,在国内。。。你懂的

网友:
高手,我—个佳能70-300被我拆了就装不回去了,已经散在防潮箱10年了

网友:
楼主手艺高超,赞一个!这个镜头设计制造问题害人,用一段时间才会表现出来,有些都过了三包期,严重怀疑其目的。

网友:
搜图片,我也会在taobao上搜,很多图片一搜就能参考。

网友:
楼主手艺高超,赞一个!这个镜头设计制造问题害人,用一段时间才会表现出来,有些都过了三包期,严重怀疑其目的。楼主手艺高超,赞一个

网友:
真心来学习。已经收藏了。

网友:
这货还是环形超声波马达?用料很足

网友:
楼主本行是干啥的?思路清晰手艺好!

网友(2019-06-25):
艺高人胆大

网友:
70-300这个焦段覆盖中长焦,实用性很高,厂商不会放过这个焦段

然而为了拓展市场,i.e. 想买的人不想花太多钱,厂商就只能在这种低级便宜的镜头上简化设计,结果就是将来会有很多排线等易损部件要更换

如果有钱肯定不买这个镜头

网友(2019-09-22):
好图,
防抖里面2个小圆球,怎么放的
在线圈旁边,还是线圈中间?

网友(2020-03-01):
图文并茂,解说通俗易懂、幽默诙谐,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