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IY专业工程设计电脑主机

楼主(2019-04-13):
由于工作原因,最近要晚上加班在家用实体设计软件去做大型设计,可是家里的电脑是几年以前去电脑城组装的了,现在画个图卡的我都有要砸电脑的冲动,唉!所以就想琢磨着换个做设计用的主机。下面的图片是我现在电脑的配置。

在网上寻摸了两天,找了一套,做了个电脑DIY清单,请各位专家给点儿意见,看看有那里选的配件不合理,应该怎么去改。现在做设计主要用的软件是CXAX实体设计2019

网友A:
固态建议512起步,电源建议海韵啥的,哪怕航嘉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建议512起步,电源建议海韵啥的,哪怕航嘉也行啊~

行,固态现在哪个牌子的性价比比较高呢?给推荐个呗!

网友A:
搞设计的不差钱,千万别提啥性价比!一分钱一分货,你需要的是稳定!固态现在都快被玩坏了,就英特尔吧,是不是考虑下企业级的S系列,虽然速度不快,胜在稳定~

网友B:
你需要的是一块专业的绘图显卡, 第一块WX5100是的, 第二块2060是游戏显卡.
做一下功课, 看看同价位有什么好用的绘图显卡.  不要买错了游戏显卡. 图形渲染效果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的是一块专业的绘图显卡, 第一块WX5100是的, 第二块2060是游戏显卡.
做一下功课, 看看同价位有什么 ...

嗯,好的,我在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设计的不差钱,千万别提啥性价比!一分钱一分货,你需要的是稳定!固态现在都快被玩坏了,就英特尔吧,是 ...

行,我去看看。

网友C:
机械盘还是2T吧,760P 是速度快但是还是劝你用win7比较好,既然是设计乖乖的用英特尔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盘还是2T吧,760P 是速度快但是还是劝你用win7比较好,既然是设计乖乖的用英特尔的吧。 ...

这里面还有什么说道么?win7相对于win10在软件运行时要稳定么?我看网上说是绘图的话还是AMD的因为是多线程处理,而英特尔的玩游戏相对稳定,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面还有什么说道么?win7相对于win10在软件运行时要稳定么?我看网上说是绘图的话还是AMD的因为是多线 ...

760P 256G 用win10会导致硬盘写入量大增,寿命不久已。英特尔的做设计才是长久之计。为什么不用说。既然是设计更需要的是稳定。建议用XEON志强类的更好,核数更多缓存更大。最合适的搞台二手服务器比如2620V3+64G内存的也不过4000大洋。PCI--E硬盘还是选英特尔3700系列。机械盘也是选2T 256M缓存的,性价比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面还有什么说道么?win7相对于win10在软件运行时要稳定么?我看网上说是绘图的话还是AMD的因为是多线 ...

很多人都不太懂但装懂, 还停留在远古时代的固有印象. 多核心多线程是AMD新一代CPU的优势. 还以为AMD是低效和高功耗, 不稳定.
这里有一篇评测, 说明了设计和渲染是要选AMD, 玩游戏就intel
http://cpu.zol.com.cn/695/6958226_all.html#p6958491

网友D:
2楼说的也有点道理,电源我也觉得可以换一个,酷冷至尊的这电源价格有点虚高,换个同价位的海韵、振华、全汉之类的半模组、全模组的会更好些。
显卡的话,看你做设计需要做到什么程度了,只做3D建模那种程度(楼主用的这个软件我没用过,以我熟悉的建模软件为例),我也推荐专业卡一些,一是稳定,虽然散热做的挺一般的,温度也不算低,但很少出故障或者驱动软件上的BUG,二是像Solid Works、RHINO、UG之类建模软件,物件边缘显示就是要比游戏卡平滑些,游戏卡经常会出现边缘与线段显示分离的情况,而专业卡很少会遇到,三是,色彩显示方面也更准些。
牵扯到渲染的话,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楼主,和5楼说的刚好相反,游戏卡比同价位的专业卡反而还更好,特别是RTX2060这种带光线最追踪的,C4D里简直是神器!别的渲染器的话,像vray、keyshot主要还是吃CPU,显卡的作用在这里面反而不大,主要是即时预览的时候起到一点作用,这样的话,建议就是要把显卡的预算缩减,加到CPU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楼说的也有点道理,电源我也觉得可以换一个,酷冷至尊的这电源价格有点虚高,换个同价位的海韵、振华、全 ...

2060我没有用过, 是不是神器我不知道. 亦不知道你怎定义渲染效果. 一般来说
"专业显卡与游戏显卡的最大不同在于游戏显卡着重“显现”能力,就是把已经做好的东西重现出流畅的画面;而专业显卡着重“生成”能力,就是按照设计师给定的坐标、参数,生成虚拟的三维物体。"

专业显卡, 绘图软件都会对那它们优化过, 游戏显卡是没法比的.

详情可以看看这里
http://news.mydrivers.com/1/518/518745.ht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60我没有用过, 是不是神器我不知道. 亦不知道你怎定义渲染效果. 一般来说
"专业显卡与游戏显卡的最大不 ...

中间那句话我认同,我做设计也有7年了,我也有比较好的专业卡和游戏卡,都对比过,但图形渲染和2D、3D建模软件所需要的东西完全是不同的,2D、3D建模软件需要很稳定的一套驱动算法,显示出来的图形尽可能的要平滑,不然有可能会影响到使用者对所建立的物件的判断,刚好就是你说的这些

我觉得你是把“渲染”这个词理解成前面图形的显示去了,我们设计师是指的使用渲染器把前面做的这部分工作成果,附上逼真的材质、光影、物理效果,最后通过大量的计算获得最后图像、视频,而部分主流渲染器中像C4D那样,用的其实就是游戏的那套基础,要说以前,专业卡的光影处理能力强过游戏卡,那是正常的,但现在乃至英伟达7代开始,相同价位的游戏显卡做此工作因为显卡本身流处理器数量、显存频率配置关系反而更占优势,即时预览速度和反应更快,如果你做过设计的话,一帧的视频、一张高分辨率的效果图渲染等好几天的情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碰到这种情况有,这类渲染器使用的配置都是一块还过得去的CPU+几张中高端游戏显卡组SLI,去提升速度
但还有种情况,有的渲染器并不是吃GPU的,全靠CPU去运算,一般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服务器主板+多块多核心多线程CPU+专业卡(这个配置为什么是专业卡,联系到我上一段说的)完成好些。你文章里提到的只是很笼统的文字介绍,实际体验过你就知道,需求和使用软件环境情况不一样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两种情况,三种配置,并不是说专业图形卡做设计一定就是比游戏卡好,也有优势,也有劣势。

(keyshot8就是主要吃CPU的一款渲染器)

另外要说下,你发的文章中有个很明显的有个BUG,RX 480是游戏A卡,在3Dmax里是用不了显卡加速的,只负责最基础的显示,
N卡才有这个“特权”,当然也不是说偏向游戏性质的A卡都用不了,需要vega64之类的才行,maya所用的Arnold渲染器又是吃CPU的
显卡也只起到最基础的显示作用。这么对比你觉得能完全把专业卡的特性表现出来,能把游戏卡在某类渲染器的优势体现出来么?

网友:
内存可以加大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中间那句话我认同,我做设计也有7年了,我也有比较好的专业卡和游戏卡,都对比过,但图形渲染和2D、3D建模 ...

你应该反过来说吧, 请看清楚, 我一直说的是"渲染效果", 不是单纯的渲染. 上面引述的文章, 有一些说得很好, 就是用专业卡渲染出来的"照片级逼真影像","专业卡正是对这些几何与光线处理能力的需求进行了专业的优化和设计,设计者可以实时看到不同光线下不同材质的建模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反过来说吧, 请看清楚, 我一直说的是"渲染效果", 不是单纯的渲染. 上面引述的文章, 有一些说得很好 ...

不用再引用文章里这些词句了,请把我辛苦码的那些话看完先,我并不是说它不好,不专业,只不过他这个文章从对比和软件上来说都有失公平的。实际上就有需求刚好相反的情况,但我的更多的意思是专业卡主要在显示精度和色彩方面的比游戏显卡好。还有最关键的稳定性。游戏显卡更多的在于配置,提供更多更快的运算能力,同价位的专业卡在这里恰好不擅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反过来说吧, 请看清楚, 我一直说的是"渲染效果", 不是单纯的渲染. 上面引述的文章, 有一些说得很好 ...

意思反正跟你想的差不多,但是,你光引用这些很笼统的描述词,没有具体说明情况怎么样,要是只做工程建模的还好说,万一碰上例外的,又做工程建模需要渲染的,把钱都花加在显卡上,工程建模没问题,效果很棒,布尔运算没有bug,一到最后要出效果图了,显卡算力不够,或者需要那种更强的多核心多线程U,配置不一样进度被拖慢,不是坑了别人了?

网友:
实体设计,选择AMD 就对了。但是内存16G 明显小了。另外显卡也选错了。你这是游戏卡。建模最好选择丽台Q系列。当然了,如果想兼而有之,这游戏卡也没毛病。至于固态硬盘现在也便宜。建议选用M.2接口的西数750 非常给力。

网友:
都挺高的主机了,鼠标键盘天天用,建议上一套机械键盘+罗技无线鼠标,

  体验感分分钟上来了。

几千块的主机配个几十块的键盘,还是网吧机的体验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