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电锤6802

楼主(2019-04-13):
买了个垃圾回来试了下是好的就是赃,我就清理了下加了点油装机试了下就不锤了,没清理之前14的锤头打石头都很快。是我加的有希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没拆时的样子很脏开壳很新的这个油很稠

网友:
看上去加的太多了

网友A:
你显然是拆开后重新扣盖前没有把它装好,这个电锤锤钻转换是靠转换钮上边一个小轴承来推动那个第二轴上边弹簧顶着的套来进行的,装配时应该先把转换钮放在电钻档,然后用手把那个套向左推,推住的同时将第二轴放入位置,然后再扣盖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显然是拆开后重新扣盖前没有把它装好,这个电锤锤钻转换是靠转换钮上边一个小轴承来推动那个第二轴上边弹 ...

说的有道理,应该是功能转换没有装好的问题!

网友:
装配问题,重新装下好好思索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