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一个结构和质量不错的电钻改台钻支架125元配25元平口台钳

楼主(2019-04-13):
入手一个结构设计质量还不错的电钻改台钻支架。
裸支架125元,原厂多30元配的是2.5寸铝的台钳,我另外别家购买的2.5寸铸铁台钳25元。
设计结构是导轨,可以调松紧,这个结构不错,精度比普通的别的几款好很多。
懂的人看看设计结构就知道了,导轨还可以调节松紧,算上2.5寸台钳有4.5公斤了,底座是铸铁。
夹持手电钻一般家用还是不错的。
自己还多一个20v锂电钻的机芯,准备改造后装上去。
一般家用小打小闹很适合。不占地方,家里业余爱好摆个工业台钻太格格不入。
以后要入工业台钻也得入1500元以上的才有好的精度。
不多说直接上图。

楼主:
继续传图,结构我觉得在支架里面算不错的。

楼主:
千万别贪便宜,买几十元的支架,看那些几十元的要么断裂,要么晃动,单薄要命。
看重量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笨的方法,裸支架如果有3公斤就算质量可以的。
心里比较想入的是一款50kg的工业级精密z516台钻,西湖的,大概1500元以上,不过家里实在摆不了也不符合家居。这个一共150元,我觉得就是给我200元,自己找材料自己做,也不一定做得出来这个结构和效果还有精度。
所以极力推荐。
很满意

网友A:
钻架看上去确实不错,但充电钻机芯装上去效果应该不会太好,一方面转速偏低,关键是这种减速机构往往导致同心度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架看上去确实不错,但充电钻机芯装上去效果应该不会太好,一方面转速偏低,关键是这种减速机构往往导致同 ...

我平时钻孔基本也是拿的锂电钻,一般钻金属速度都不快,都是六七百转比较适合,刚好是锂电电钻的通常范围,一般高速最高1300转左右,低速最高350转左右。
有支架比手拿着锂电钻钻孔相对来说要稳定和精确多了,相对来说,不能和正真的台钻比,只和人手比。
夹个电钻显得有点大,噪音也有点大,偶尔用就准备小强方案,夹个锂电钻减速芯。
如果经常用当然夹个手电钻效率更高。
谢谢提醒精度

网友B:
还别说,这质量确实不错了,求链接

网友C:
有个同款,我直接夹了个775电机配JT0夹头,主要打2mm以下小孔,立柱可以灌满水泥砂浆会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同款,我直接夹了个775电机配JT0夹头,主要打2mm以下小孔,立柱可以灌满水泥砂浆会更稳定 ...

切根大螺纹钢塞进去岂不是更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别说,这质量确实不错了,求链接

某宝搜索这个牌子就可以找到了,还有一款博大的也还可以,类似价格类似机构更容易调整

网友D:
不错不错,我去年也用这个D了一小台钻,钻厚铁不行,也正想用充电钻搞一下,…暂时没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我去年也用这个D了一小台钻,钻厚铁不行,也正想用充电钻搞一下,…暂时没牙膏…

...

给您一点构思,我准备这样弄,需要拆开钻头夹,取下调节环,把调节环切去一部分,这样就有空间可以夹住齿轮箱主体,然后夹好后在吧调节环钻头夹装上去。
这种减速夹头比较劲比较大。比电机直接带动夹头好,如果里面有轴承精度还是可以的。
还可以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万别贪便宜,买几十元的支架,看那些几十元的要么断裂,要么晃动,单薄要命。
看重量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

我就是图便宜,买的支架,虚位很大,夹电钻根本没法用,吃灰好时间了。最近终于找到好归宿,成了电子显微镜支架,总算是没浪费。

网友D:
关键电机与齿轮箱体结合处原来是靠下图中两箭头处卡在外壳固定的,没有了外壳缺少固定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万别贪便宜,买几十元的支架,看那些几十元的要么断裂,要么晃动,单薄要命。
看重量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

我刚刚买了一个,和你这个一模一样,被你抢先发帖子了。不过我配的是原厂的铝平口钳,也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键电机与齿轮箱体结合处原来是靠下图中两箭头处卡在外壳固定的,没有了外壳缺少固定部件。

...

感觉电机会不会飞出去  还有齿轮箱这么夹着也会轻微变形吧

网友:
这架子关注过  应该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了。淘宝还有一个300的重型架子看着很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电机会不会飞出去  还有齿轮箱这么夹着也会轻微变形吧

感觉也是,一个月前就拆下研究了一下想用铁皮做个卡子的后来忘了,今天看到这个帖子又拿出来看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电机与齿轮箱体结合处原来是靠下图中两箭头处卡在外壳固定的,没有了外壳缺少固定部件。

...

这样如何,用好的环氧型AB胶下面外壳对称粘几个螺母,上面的电机固定座用长螺丝穿过,固定在螺母上。强度不是问题。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61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如何,用好的环氧型AB胶下面外壳对称粘几个螺母,上面的电机固定座用长螺丝穿过,固定在螺母上。强度 ...

我这个 上边箭头处的边沿不足以打孔穿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