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吊灯扇调速器新壶装老酒

楼主(2019-04-13):
2台吊灯扇,调速器原配是86面板电容式,因装修统一使用118面板,换成了可控硅调速器(以前长城吊扇配可控硅调速器用过近20年,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只在最低速时,才出现可以接受的噪声),以为这么换应该没事,没想到风扇运行时“嗡嗡”很大,连正常无噪的最快档位的噪声,也盖过冰箱运行噪声。试过电容式的可以去噪,确认有效必须换了。但墙上底盒118,原配的86面板无法直接替换,线上、线下又没有118面板的电容式调速器卖,骑虎难下,只得试试有原配、后配共同参与的幸福组合,算不上创意,实属被逼无奈,有后花园的大神可不要试啊!哈哈

谢谢你路过!

网友:
不觉得颜色不搭吗???????

网友A:
电容调速是什么原理?》

网友B:
这是怎么接线的 我已经看懵逼了   启动电容怎么接的呢  谢谢

网友:
改得很完美
话说吊扇电机估计不一样了,所以噪声大

网友:
买罐金色喷漆+透明光油,可以解决旋钮配色不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调速是什么原理?》

就是电容降压,利用电容容抗,减小电机端电压

网友:
一直不敢用吊扇,尤其看见小饭馆里面恍恍当当的大吊扇老担心不好的事情发生

网友:
没办法现在盛行86面板,118/120面板市场小了所以有些特殊品种难配。

网友:
我觉得就不该选择小众产品,86面板多好。为啥要用118面板,最终会降低自己的选择面。

这东西一般都是装修公司推的,你的选择面越小,他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

还有卫生间的铝扣板吊顶也一样,正常都是300毫米正方形,这样灯,浴霸,都好买。装修公司非给你装308毫米的。让你只能在他那儿买高价灯。

网友:
还是喜欢这样的,可调硅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怎么接线的 我已经看懵逼了   启动电容怎么接的呢  谢谢

这是调速器电容,按照原来的方式接(前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page=1#pid306033里有详尽的介绍)
启动电容在吊扇头里藏着呢!

网友:
很好看,混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调速是什么原理?》

交流电扇基本都采用降压手段调速。
电容式调速,利用容抗降压;
老式电抗(线圈绕组)式调速,利用感抗降压;
可控硅调速,对交流正弦波斩波进行降压。
仅讨论调速方式本身,由于电机是按正弦波设计的,可控硅调速,因斩波导致的正弦波畸变,很容易产生额外的电磁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怎么接线的 我已经看懵逼了   启动电容怎么接的呢  谢谢

灯扇原配是组合86型分控开关,2个灯扇就2个控制面板(2灯2扇共4个开关),被我拆分原配组合,又集中在一起用4位118面板替代。这次改的仅电扇调速(中间2位),具体接线作了标注,应该能看懂。

自由的裸端子,2个红色的接来火线,2个黑色的是电容调速开关的出线,分别连接各自控制的吊扇。
这里的电容是调速电容,不是电机启动或运行电容。电机启动或运行的电容,肯定是在吊扇机头里藏着呢。

网友:
118的体积比较小,能装下不错了

网友:
可控硅的确    杂波太多  不喜欢    下回也去改个

网友:
买瓶金色的自喷漆喷一下,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旋钮与面板这样子搭配也蛮好看的

网友:
电容式调速器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