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少见的6.35mm TRS插头

楼主(2019-04-13):
一般的小耳塞都是3.5mm TRS插头,以前也有过2.5mm的现在也不多见了。
头戴式耳机主要是6.35mm的也就是1/4inch,以前用于老式电话交换机,现在也主要是3.5mm为主,或者是蓝牙无线的。
HiFi头戴式耳机还是更多的保留了6.35,从机械强度和电连接的可靠性看都非常好。
以前玩耳机耳放的时候弄了不少很好的元件,今天偶然翻出来,给坛友分享一下。
常见专业的6.35插头是瑞士的Neutrik,PB3X应该是标准的6.35插头有镀金镀镍直插直角不同样子对应不同的后缀。
还有一种用于专业音频跳线的NP3TB,基本与标准6.35兼容。Neutrik的6.35插座完全兼容但和某些日产的6.35插座可能有点接触不良。成品的HiFi耳放基本用的清一色Neutrik插座所以使用上没有碰上过任何问题,之所以用TB型插头是因为有下面这种可选。整体黄铜机加工。现在已经非常少见了。差别有多大自己看图吧。有很多“发烧级”的6.35到手糙得很价格却高得吓人。实际上还有与TB兼容性更好的插座,更加厚重的用料和设计,有时间找出来再给大家观赏。
最后一张图中间的那个是diy的6.35转3.5,黑色的是荷兰DAP的X-Caliber系列6.35转3.5。做工和用料很难拍出来好的程度。

楼主:
现在回归理性,更专注于音乐本身,器材差不多就好,更多的选择去听音乐会。
从我用过的插接件从品质和设计我给排下序吧。我只选大厂的东西,那些感觉来路不正的发烧品牌我基本不感冒
3.5mmTRS插头, 加奈美F12这是我唯一推荐的,switchcraft的明显做工差不少,neutrik做工也只是一般般
6.35插头,上面的那种当然是我的首选,但很难买到,即使在美国radioshark和网上rs什么的也都很难找到了,所以退而求其次是neutrik,再往后是安菲诺的这个也很少见,再往后加奈美和switchcraft的差不多,前者容易找到。
6.35插座,首选是和6.35配套的,以后补图。然后是switchcraft的,再往后是国产和switchcraft差不多的,但质量碰运气,老的军品有非常非常好的不比美国的差,质量不好的就是垃圾,再往后是neutrik和日本的hosiden和smk,瑞士的结构简洁可靠用料好,日本的精密但可能和TB型6.35接触不良
3.5插座,选择太多了,大厂的都不错,tyco,smk,hoosiden,Foxconn都没问题,随便哪个都行。卡侬头,itt作为发明这个插头的做的的确是最好的,neutrik的不如itt,安菲诺的也不错
退烧了,如果有看得上这些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哦

网友:
这种头像是以前手工交换塞绳上面用的,尖端比一般插头细一些且多出来一个金属环。

网友:
这些插头现在都只能在专业领域看到了,连手机都没有3.5耳机插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