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添加闪存ID后开卡报错

楼主(2019-04-13):
按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page=1#pid293023  帖子参考903的方法,对原本就是支持的L06B的917工具进行添加ID,镁光的,ID:2CA46432AA04.其实原本是有工具流出的,但下载要会员,我翻国内网和自己知道的外网都翻不到量产部落里的工具,无奈自己改了id后软件显示支持,但是无法清空,怀疑是这个版本工具没有固件,尝试向其他版本工具添加ID,正片和黑片工具试了,均是认ID但写着不支持。有其他dalao是有工具的流通一下或者是解决开卡问题。

网友A:
可以修改SETTING.SET文件跳过检测
将等号后面的1删掉就可以跳过检测。
如果能正常识别闪存型号但提示不支持,可以修改SupportNumber。如下图可以把下面
SupportNumber两项“=”后面的值删掉即可支持。

经验之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改SETTING.SET文件跳过检测
将等号后面的1删掉就可以跳过检测。
如果能正常识别闪存型号但提示不支持 ...

感谢指导,可以成功f9擦除闪存了,但是f4重建坏块表能读不能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改SETTING.SET文件跳过检测
将等号后面的1删掉就可以跳过检测。
如果能正常识别闪存型号但提示不支持 ...

卡write is table,但是不会停止,也不报错误码

网友(2022-08-20):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改SETTING.SET文件跳过检测
将等号后面的1删掉就可以跳过检测。
如果能正常识别闪存型号但提示不支持 ...

那不支持的呢(

网友(2023-03-11):
问题不一样,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