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方正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9-04-13):
开始没有vgh vgl电压,换电源芯片icn1217和主芯片nt71263fg-305,换上去的是nt71263fg-300,不知道这两芯片是否通用,换后vgh vhl电左正常了,不过开机从横纹慢慢到灰屏,右侧有竖宽条纹!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坛友指教,发开机顺序图

楼主:
图三是屏右侧位置,四四是屏中间和左侧

网友A:
这种很可能是屏幕的问题,屏上的电路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可能是屏幕的问题,屏上的电路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玻璃屏上的问题的话就不能修了吧?逻辑板问题到还能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