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加班修一台邻居不通电的美的压力电饭煲

楼主(2019-04-13):
晚上吃完饭换了两个十多年的角阀,都糜烂了,阀芯还好是铜的,换完就留下两个阀芯。
十点了,邻居拿来个压力电饭煲,说是不过电。
通电一试果然是没有任何显示。
底部拆开,先量一下输入线/保险/加热盘……都是好的。上电,输入220v有,依次测到两个高压电容两端,第一个有500v左右,第二个0v.中间有个色环电感,断电一测是断了,导致后面PN8024芯片没电压,电源不工作,就没电。换了个102电感(体积大点),上电,好了。 恢复好收工,发帖。

网友A:
10+年里面电路板环境竟然还。。。。使用频率是不是有点少

网友B:
和我家一样的电压力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里面电路板环境竟然还。。。。使用频率是不是有点少

10+的是角阀,霉烂漏水,换了,电饭锅是两三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家一样的电压力锅

这锅电源线品字接口都没了,直连,感觉这电源线是铜铝线吧

网友:
第一个有500v左右,,,这电压?万用表电不足了吧?

网友:
楼主好样的,缝缝补补又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