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V电源适配器无输出,帮忙看看这个电阻阻值

楼主(2019-04-14):
12V电源适配器的接电指示灯不亮,也没有电源输出,万用表检测火线和零线电阻无穷大,拆开之后看到一个电阻烧掉,不过这个电阻是5环电阻,第三环好像是银色的,这个电阻该怎么读,阻值多大。除了电阻外,其它的故障怎么查看

网友:
电阻阻值为43.8Ω

网友:
0.43欧的限流电阻,mos管及电源芯片都检查一下

网友:
还有件烧了

网友:
43.9欧姆,±10%,应该不是过流检测,不会是负载电阻吧

网友:
不过看位置,看边上的原件如果是功率管,那就是过流检测电阻,如果是整流用的双二极管,那就是负载电阻了。只是你的这个电阻在离开关变压器这么近,也不像负载电阻啊

网友:
电阻在高压侧,是功率管限流检测电阻

网友:
功率管坏了,串的电阻也必然烧了

网友A:
这种电阻当四环看。第五环白色不用管。你这个黄(4)橙(3)银(0.01)金(5%)  所以这电阻是0.43欧误差±5%。从图上看大概猜到这电阻是连在开关管脚上的接地接地电阻

网友:
前面在手机上看的,看不清楚,刚才用电脑再看,看到MOS管的GDS符号了,那就确定是功率管的限流电阻无疑了,这个电阻烧成这样,估计功率管也挂了,像楼上说的一样,用在限流的话,电阻一端是接地的,很好分辨

网友:
0.43欧的电阻,功率管一定坏了,也不排除驱动电路,新的也就15,不值得维修了,假如自用建议买洋垃圾剪线电源。这类所谓的全新质量很差!

网友:
.43欧姆的,烧成这样,功率管一定不保了,拆着玩吧,这个电源本就不值钱!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阻当四环看。第五环白色不用管。你这个黄(4)橙(3)银(0.01)金(5%)  所以这电阻是0.43欧误差±5%。从图 ...

请教一下,四色环和五色环的分别方法,为什么查出来的是123环是数字,4环是倍率,5环是误差,不知道你是怎么来分辨的,能讲来听听吗,再就是为什么第5环不用管,在哪些情况下面不用管第5环的颜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四色环和五色环的分别方法,为什么查出来的是123环是数字,4环是倍率,5环是误差,不知道你是 ...

最后一个颜色是白色,白色表示误差是多少?所以这一环是无效的~

网友:
场管的S极电阻,0.43欧,这个电阻坏了,场管也坏了。驱动场管的电源管理集成块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个颜色是白色,白色表示误差是多少?所以这一环是无效的~

也就是说遇到5色环,最后一个是白色, 就不用管第5环了,是这样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四色环和五色环的分别方法,为什么查出来的是123环是数字,4环是倍率,5环是误差,不知道你是 ...

已有人替我说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四色环和五色环的分别方法,为什么查出来的是123环是数字,4环是倍率,5环是误差,不知道你是 ...

电阻旁边那个管子形号是什么。还有下次拍照也把反面线路拍一张放上来。这样方便别人帮忙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遇到5色环,最后一个是白色, 就不用管第5环了,是这样子吗

我也是刚搞明白,原来这个白色是表示环保电阻~

四环色环电阻的误差:只有”金“、”银“,金表示5%,银表示10% 。
五环色环电阻的误差:棕表示1%,红表示2%,灰表示0.05%,白表示环保电阻,绿表示0.5%,蓝表示0.25

又有说表示保险电阻,反正与阻值无关~

网友:
0.43欧姆,谁说是43.8欧姆的,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误导人?这个MOS的限流电阻。这个电阻损坏必烧MOS,说不定PWM IC都不保,要想修复,先查输出端有没有短路,光耦及稳压部分是否正常,+300V滤波电容容量是否足够,吸收回路是否正常。。。。检查之后更换坏件,断开保险用25W白炽灯代替,再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