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一台99元收到的VOYO 平板二合一电脑

楼主(2019-04-14):
机子咸鱼收到的。连运费一起114元

楼主:
先来看下官方图和配置
处理器英特尔z8350

楼主:
机子刚收到的时候故障能开机 屏幕灰屏有背光 这是之前的维修过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26

楼主:
刚开始怀疑是主板问题 因为卖家说摔过 但是拆开发现主板并无明显外伤。一度怀疑是因为emmc虚焊导致进不了系统

楼主:
但是手头又没有工具加焊 所以先拆开屏幕看了下重新插拔屏线 重新接上背光都没有了 彻底不亮。

楼主:
心想这下坏了 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注意热插拔导致屏幕供电烧了,测量主板屏幕供电无3.3v 下面橙色圈里上面是屏幕供电输出ic

楼主:
因为刚开始屏幕开机背光很亮 然后几秒钟变暗 根据接触win10这么久判断 win10系统开机就是这样的 而且开机后键盘鼠标可以亮 找人借了条 微型hdmi转vga测试 不出所料可以显示 开机没声音是因为系统有密码 破解密码后测试除了屏幕不亮其他都正常。

楼主:
维修重点转向屏幕 拆下屏幕排线测量有3组线万用表测量已经断了 但是屏幕排线特别细 飞线得很好的焊接技术 这个就是主板原装排线 屏幕和排线转换小板连接的 主板和排线转换板排线测量正常。

楼主:
死马当作活马医 开始查各种屏幕排线定义 向坛里发帖求助和观察对比 最后确定屏幕接口为edp  某宝买了两根排线

楼主:
屏线收到后先用一根反向的测试 也就是两边排位是错位的。接上发现屏幕还是不亮 测量发现屏幕供电对地短路 测量屏幕上面的背光电感芯片全部对地短路 感觉屏幕彻底烧了 赶紧断开排线测量又正常 这就很郁闷了 换上原来的排线测量发现也是正常的 这才想到会不会是排线方向接反的缘故 看了下屏幕屏幕 原来的是同向的 还好买的时候买了条同向的备用。接上重新测量不短路了。

楼主:
忐忑的接上电池开机 屏幕亮了!熟悉的win10界面出来了 到此机子修复

楼主:
最后总结了一下 有时候我们维修总是把问题想的很严重 最后浪费时间和精力发现只是很简单的问题 也是我运气好 排线接反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
不错,赚到了,排线一般是单面导电的,插反应该没有接通电源。

楼主:
最后请教一下各位 机子现在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里面的电感高频声音很刺耳 这个要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更新

更新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请教一下各位 机子现在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里面的电感高频声音很刺耳 这个要怎么解决 ...

买点可固化导热硅胶,把电感封住应该能好些。

网友:
捡漏了!但是这配置拿来也没啥用,性能太弱了。

网友:
这货能打CS吗,能看看1080P电影嘛?

网友:
不错啊  修好了 成就感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