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德国Arieltek的神马东西,封胶倒是好看

楼主(2019-04-14):
也是老早前的东西了,外观看不出是啥,根据标记和样式估计也是摩托车上用的
外观很粗糙

铝壳,涂蓝漆
中间是固定孔

全灌胶的

测试人员的签名

锯开壳子,撬掉封料
板子上没几个件

另一侧只有个可控硅

被暴力的铝壳子

封胶长得想翡翠,倒是好看
应该是环氧类的

不知啥用的东西,做工也不行,德国山寨出品?!

网友A:
里面好简单,但是估计超级贵

网友B:
电池保护器一类的东西,高于一定电压会使黄线有输出。接喇叭一类的工作设备。

看起来像三极管的管子是三极管那么就是接灯一类不区分正负的不间断工作的设备,低于 一定电压会断电,是可控硅的就是接会间歇工作且不区分正负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好简单,但是估计超级贵

是的太简单了,电路懒得抄

网友C:
应该是摩托车用的电压调节器,可单独更换成本低。汽车的电压调节器好多跟发电机整体,大的服务店只能把发电机整个换掉成本高,小的修理店有办法单独换电压调节器。

网友D:
这里面山寨风很强

网友E:
砺磁调节器,AVR,

网友F:
这么简单还用双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保护器一类的东西,高于一定电压会使黄线有输出。接喇叭一类的工作设备。

看起来像三极管的管子是三极 ...

按之前那个,估计还是与电源有关的小玩意

网友G:
做工看起来好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山寨风很强

是呀,所以说是德国山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摩托车用的电压调节器,可单独更换成本低。汽车的电压调节器好多跟发电机整体,大的服务店只能把发电 ...

有可能,估计是那种交流大灯半波短路调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砺磁调节器,AVR,

应该不是,这个应该是摩托车用的,摩托车上都是永磁发电机

网友H:
这是德国货?!

网友I:
谢谢分享。。。。。看这工艺,天朝贴牌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简单还用双面板!

看板面情况,单面板应该是能布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工看起来好随意

是的,拆过几种欧洲和美帝的,貌似都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改装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德国货?!

看标签,板面Arieltek标记是德国一家公司的,具体生产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看这工艺,天朝贴牌生产的。。。。

这个就不知道了,签名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