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Pro3000MT;老机无硅脂裸奔许久,保养下AVC风扇看看~

楼主(2019-04-14):
论坛1.8元硅脂,有空上来试试吧。正好搞搞风扇。 可惜没见轴承不说,一次性封装风扇。。。

办公而已,2011-12年老机了。升级一条内存、CPU、显卡、固态。

这种粘钩根本靠不住

懒得换3M胶带了,直接茶色胶带固定下线。

换CPU的时候,没硅脂,裸奔算了。

风扇还可以

拆风扇

呵呵呵。。。

E7500 值好几十块钱那。。。

后机箱风扇。。。。。。。。。。也一样。。

复原

完成。

网友:
1块8的硅脂偶也撸了几瓶

网友A:
这u发热不高,不涂硅脂问题也不大

网友:
免维护=一次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u发热不高,不涂硅脂问题也不大

熱心會員  是的,打开了有硅脂就上了。
之前4056芯给三洋18650电池充电,温度高,充电电流就小,然后找了个散热片,电流上了点儿,再想办法又涂了点儿硅脂,电流明显提高,发现了导热硅脂的重要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是的,打开了有硅脂就上了。
之前4056芯给三洋18650电池充电,温度高,充电电流就小,然后找 ...

我二奶机e3200用intel自带那种散热,最高也不到50度,还有路由器一些发热大的主控没有散热片很容易死机掉线,上散热涂硅脂都很有必要,之前看过一个硅脂评测,高端和低端散热效果差距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二奶机e3200用intel自带那种散热,最高也不到50度,还有路由器一些发热大的主控没有散热片很容易死机掉 ...

前天撸卡夫特导热胶,顺便也撸了1.2导热系数的卡夫特导热硅脂,是白色的。暂不知与这1.8元灰色的差别在哪里。灰色的说是含银,也确实重,含金属吧。

网友B:
cpu敢不上硅脂裸奔?没听说过,咱是不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撸卡夫特导热胶,顺便也撸了1.2导热系数的卡夫特导热硅脂,是白色的。暂不知与这1.8元灰色的差别在哪 ...

这价格不太可能含有价值的物质,含银色颜料我倒是信,我最早也是用白硅脂像鞋油很干那种,现在用几块钱的灰色硅脂比较稀,e5-2670都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
没硅脂影响不大,我见过散热器保护膜都没撕的电脑运行好多年。有硅脂又有何用,塑料膜导热多差呀。不知是装机者有意为之,还是忘了撕,或者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敢不上硅脂裸奔?没听说过,咱是不敢。

试过台式机不装散热器开机,进不了系统就热保护蓝屏关机了。还有笔记本风扇坏了的,上网什么的不影响,看视频就卡的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台式机不装散热器开机,进不了系统就热保护蓝屏关机了。还有笔记本风扇坏了的,上网什么的不影响,看 ...

烧坏cpU就坑苦了,咱是不敢那么玩。

网友D:
青色标签的AVC风扇不错,好像是自润滑陶瓷滑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青色标签的AVC风扇不错,好像是自润滑陶瓷滑动轴承。

CPU风扇?这个还没研究过。办公用用,噪声没发现啥异常。

网友:
用不涂硅脂的台式机看贴而过。

网友:
硅脂太粘,厚了的话可能不如,不用

网友:
之前没用硅脂呀,胆挺大

网友E:
有没有好点的cpu散热风扇啊,我的风扇开机声音挺大的,想换也不知道换什么样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好点的cpu散热风扇啊,我的风扇开机声音挺大的,想换也不知道换什么样的好。 ...

看什么CPU, 英特尔I5的那种铜芯散热器的够用了,全铝的差点儿意思,自己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撸卡夫特导热胶,顺便也撸了1.2导热系数的卡夫特导热硅脂,是白色的。暂不知与这1.8元灰色的差别在哪 ...

白色的一般都是1.2的,楼主这个其实并不便宜只是搞活动才这个价,导热系数应该是4以上的吧,
白色根本不能用在cpu,我原来用过天目那个图cpu过不多久就自动关机,自从用了灰色硅脂后再也没有自动关机过,
不过我现在备货用的都是5以上的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