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无刷手电钻哪家强?五款横向纵向比较排名(篇一)

楼主(2019-04-14):
之所以说横向纵向比较,是因为合影有行有列,没整理思路,想到哪说哪。

电钻是玩电动工具必备的,有很多种分类方式:
以扭矩为标准,大致可分为30nm、60nm、80nm、120nm四档,具体不同品牌上下有浮动。至于有几把钻才够,因人而异,但我认为至少应该有两把,不推荐60nm+80nm、80nm+120nm这两种组合,其他任意组合都是合理的,比较推荐的组合是30nm+80nm,60nm+120nm。如果三把就简单了,60nm/80nm舍弃一档就行。

下插电池和平推电池,带来的差别是机身长度、舒适性、放置方式,平推款更适合亚洲人的小手,纤细手柄的舒适度秒杀一切下插式,而且平时干活放置可以轻松站立,减少机身磨损。
齿轮箱壳体抱箍,一般是伴随着扭矩的增加会如此设计,提高可靠性,得伟701(应该是?)和米沃奇2504都有,12v很多都没有,有的只是装饰,18v的牧田483和485都没有,484开始有,良明p251没有,p252就有,18v得伟、米沃奇无刷基本就有。

钻夹头,从材质来说,一般也是伴随着扭力提升,会用金属夹头,缺点就是重。从功能来说,普通直紧的、带锁定位的、双模式的防松夹头,越后越高级,遗憾的是这几把钻锐奇7212和博世12v-30都是第一种最普通的,其他第二种,没有像18v平台旗舰机用的双模式夹头。
外形,这就各花入各眼,唯一值得吐槽的是,那么笨中的2504用单串薄电就可以站立,博世12v-30不能站,栽脑袋。。。
展开说不完,简单说。

12v无刷钻是轻型钻,坑比较小,图里分别是得伟dcd701、牧田df032(跟332一样)、博世gsr12v-30、米沃奇2504、锐奇bl7212,都是主观感受,排序由高到低:
握持手感排序:得伟-牧田-锐奇-博世-米沃奇
夹头配置:米沃奇-得伟-牧田-博世-锐奇
开关手感:牧田-博世-得伟-米沃奇-锐奇
扭力环手感:米沃奇-博世-牧田-锐奇-得伟
正反转档手感:博世-得伟-牧田-米沃奇-锐奇
机械调速手感:博世-米沃奇-牧田-得伟-锐奇
声音:米沃奇-牧田-锐奇-得伟-博世(我喜欢高频纯净,里奇那种飞机起飞的声音,得伟哑嗓子)
细节设计:得伟-米沃奇-博世-牧田-锐奇(我喜欢结构细节丰富,配色和谐的,类似良明机身细节设计特别多)
外表做工:都差不多

个人总体排名:
得伟-米沃奇-牧田-博世-锐奇!!!(也可能得伟入手晚,正新鲜,也可能因为牧田12v不给力,总之12v无刷有了更好的选择)前面的一些排序,都是个人主观的用户体验,参数之类的一百度就有,说来没意思,最后再分别评价一下这几台机器:
得伟:果然还是得伟,出手就不凡。
牧田:有一点坑,曾经12v平推无刷钻,没得选。
博世:体积更小巧,手感依然好,配置坑。
米沃奇:依然是王者!
锐奇:入门性价比高!
大有5279价格坚挺,还在纠结中。值得期待的还有威克士和日立的12v无刷电钻。

[电动] 12v无刷电钻哪家强?(篇一)五款横向纵向比较
[电动] 12v无刷电钻哪家强?(篇二)加入世纪和威克士增至七款,有排名
[电动] 12v无刷电钻哪家强?(篇三)加入麦太保快换,数据增至13款
[电动] 12v无刷电钻哪家强?(篇四)新加几款

楼主:
占一层楼,待补充

网友:
占楼 期待楼主评测大作

网友:
啤酒花生矿泉水拉

网友A:
得伟12V无刷到底啥型号呢?
dcd701不是长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伟12V无刷到底啥型号呢?
dcd701不是长这样啊

dcd701 type1
起码标签是这么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d701 type1
起码标签是这么写的

奇哉怪也
DCD701是这个电钻
你这个12V得伟无刷在网上找不到呢

网友:
还少个价格排序  啥时候说说18v平台  最近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哉怪也
DCD701是这个电钻
你这个12V得伟无刷在网上找不到呢

确实没找到楼主这款

网友:
前排占座围观

网友:
18伏特的家用来一个,基本够用了。12伏特的力量小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701 type1
起码标签是这么写的

请问你这个得伟12V无刷是如何买到的?
电钻反面没有型号贴纸?
有具体参数吗?

网友B:
12V三件套确实小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V三件套确实小巧

右边这个10.8或12v到底是个啥型号?  还是说已经停产了?  到处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三件套确实小巧

确实不错,看着就养眼......
得伟12无刷扭力批、冲击批、电钻各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右边这个10.8或12v到底是个啥型号?  还是说已经停产了?  到处找不到呢

得伟全球网站上找不到12V无刷的产品,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伟全球网站上找不到12V无刷的产品,纳闷......

网友:
里面都是1样的,12v还是干不了啥活,

干活还是需要755电机

网友:
这些型号网上找不到任何信息.......得伟官网也没有
很是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