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C机怎么用移动光驱安装瘟都死系统7

楼主(2019-04-14):
我有一台PC机 移动光驱不识别 华擎UEFI里看不到设备 不能启动移动光驱 百家号里看到的F11启动法无效 怎么弄呢

网友:
拆硬盘,挂别的电脑装

网友:
用PE进行硬盘安装不是更快吗?

网友:
BIOS设置的启动项里找找,一般是没问题的呀

网友:
做一个系统U盘,不用光驱了.

网友:
移动光驱不识别, 如果那光驱没坏的话。 通常都是供电不足问题引起的。 用一条双头蛇或加个电源(部份可以外接电源)就好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BIOS都不识别了,那就是移动光驱坏咯。。现在都是用U 盘装机了,一个PE搞定多种系统

网友A:
都有UEFI了,还要用光驱来装系统?emmmm:sweat:

网友:
用软碟通把iso文件烧进U盘里来安装!

网友B:
现在使用u盘安装很方便

网友:
如果还能进到系统桌面,直接下载镜像,运行硬盘安装。如果进不了系统桌面,建议U盘安装。如果实在要用光驱,检测数据线、电源线、光盘,都无问题的话,那就百度一下BIOS设置,看是不是设置不当。

网友C:
10年前都扔掉所有的光盘了,你还要用光盘装?不嫌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UEFI了,还要用光驱来装系统?emmmm

那应该用什么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使用u盘安装很方便

几年前做的瘟都死系统7的uSB盘被我不小心洗掉了 现在用的新版系统做不了uSB启动盘 只能尝试用uSB3.0的光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年前都扔掉所有的光盘了,你还要用光盘装?不嫌慢吗?

我的就是10年前的光驱 最后一个带光驱的电脑拆出来的光驱 我很后悔没有留一个软驱

网友D:
不知道呢 我自己的2个都行呀
本本光驱也好  是
5。25的台式光驱也好
弄个u盘 装系统呀
量产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呢 我自己的2个都行呀
本本光驱也好  是
5。25的台式光驱也好

那也得先把系统装上才能量产啊

网友:
你去商城买一个 带系统的u盘就行
或者 去单位电脑 做一个u盘也行呀
玩电脑 系统量产的u盘必备的
还有pe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年前做的瘟都死系统7的uSB盘被我不小心洗掉了 现在用的新版系统做不了uSB启动盘 只能尝试用uSB3.0的光 ...

你百度一下 优启通  和MSDN,我告诉你 这两个关键字,然后买个优盘就可以做了,要是懒的话,在买优盘的店里跟老板聊聊,让他帮你做好系统引导U盘再发货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