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在钥匙关闭的情况下依然耗电 5mA 正常么

楼主(2019-04-14):
按照20Ah的蓄电池计算的话,这样闲置半年就没电了。

网友:
只要不是物理断电,肯定有待机电流的

网友A:
是不是防盗器偷点

网友B:
钥匙关了不还有防盗器啥的在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防盗器偷点

防盗器能关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钥匙关了不还有防盗器啥的在工作吗?

防盗器能关掉么,但还是感觉这个电流有点大啊, 48V 5mA,  功率 240 毫瓦呢, 这样长期不用还得想着断电。

不知道你们的实际测量值是多少

网友:
完全没必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盗器能关掉么,但还是感觉这个电流有点大啊, 48V 5mA,  功率 240 毫瓦呢, 这样长期不用还得想着断电 ...

改肯定可以改,只是有必要吗?这玩意基本每天都要充电的吧?有几个把电瓶放电动车上然后几个月不用的?

网友:
外出工作放在家几个月不用可以拆出电池线

网友:
实际不用那么久就没电了。铅酸自放电也是很大的。

网友(2019-05-15):
好像不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