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一个ATX电源一输出就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9-04-14):
如题
一个老航嘉200W ATX电源,记得应该是品牌机(好像是DELL?)上退役下来的,被我改造了一下做为实验电源。
后来有一次因为我接线错,把3.3输出给短路了,然后我没查清楚只是怀疑3.3输出的电容挂了,就把输出的3.3V
那里的2200uF/10V电容给下下来了,回头才发现是我输出电路短路。但是换下来的电容又不幸让我把腿给弄断
了。。。。

于是又换了一个新的2200uF/10V电容,可是换上现在也不好使,5V、12V都没问题挂负载也正常,就是3.3不行
,空载正常输出3.3左右,一挂负载就立马保护。这种情况怎么搞啊?
兄弟们,我怀疑是不是换的这个电容ESR太大,可是我又没有ESR表,会不会是输出二极管挂了?搞不懂啊,已
经拆了5遍了!

有兄弟有经验的能给支个招吗?

网友:
有没有负载检测电阻,短路了试试

网友:
与电容关系不大,仔细检查这3.3这一路的其他器件~

网友:
输出整流管看看吧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兄弟们,我找找看是不是整流管的问题
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