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新巨HG2-6400P;台湾省顶级PC 电源,NMB风扇不转了更换元山风扇~

楼主(2019-04-14):
新巨电源,作为服务器、工业机供应商,知名度很高。台湾省工业设备上也常见。

HG2-6400P电源的扎实用料,全镀镍金属外壳。 另一个6500是去年拆的,老坛有旧帖。

金属板的接缝处的做工精细。

开机状态下,风扇不转了。竟然没有高温报警、保护断电。。。
当时,手摸外壳是感觉热的。。。

6400还有些区别,带开关的。。

另一点,发现点儿什么吗??? 6400的风扇装反了???电源风扇是抽风?还是排风?我去

空气进出口处,增加了多个孔隙、进气栅格,气流的流通顺畅,防止散热死角,提高了散热效率。

工业机用的这3.3V的插口不同于常见的电源

6400,是400W;6500,是500W。

分量足,料厚。

以前除尘过,灰尘还可以。

电源是被人动过的,风扇是后换的。瞧这接线。

拔下插头

NMB风扇

图片还行,实际感觉有点儿像假货呢。。。。。。

主动式PFC,能够自适应稳定工作在90V~260V的环境下。
电源内部大量的日系电容,稳定性和寿命是普通电容的3倍以上。

瞧一圈儿,电容没有怀孕的。

风扇插头

散热很好的

取出风扇,岂能看到这种接法。。

对比另个NMB风扇,质感有弱些。。。暂时不知真假。

还好,也是轴承风扇。

拆卡簧的方法,希望上帖问我的坛友可以看到这里。

板子看样子有点low。。。。。。

其实大多轴承风扇都扇叶内积尘多,轴承进杂质多,然后出问题。

这轴承就卡滞了。

背部的轴承还好。

还这样的弹簧。拆多了,发现各厂家的还是有些区别。

定子竟然这容易拆掉,甚是怀疑赝品。。。

NMB会有这做工???

不准备用了,上元山新风扇。

也拆开瞧瞧,仓库吃灰好久的。

板子什么的看着就好很多。

这种方案的风扇很多很常见。

考虑焊线,根部动手。

省略些图,根部剪短,焊接好新巨原装带插头线。

可以,转动刮不到。

没有胶堵,

上胶带密封。

粘贴好贴纸。

复原。

风扇按照6500的进风安装。

完美了。

就这样了。

擦干净!  这样的贴纸好评!!!  非常干净!!

完成。

网友A:
原来那个换风扇的也是人才啊!

楼主:
熱心會員 不好意思,我是人才。。。抽风好像。

刚刚确认了下,电源风扇抽风、排风是根据机箱设计而来的。如图。

电源设计在机箱前面,是机箱散热进风(有过滤棉),所以电源的风扇会有抽风、排风区别。

如图,这个新巨电源就是抽风(进风)风扇。

而常见的机箱电源都位置后方,大都为排风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刚刚确认了下,电源风扇抽风、排风是根据机箱设计而来的。如图。

通常是以向机箱外排风,当然,这个要根据具体的风道设计。不过作为工业电器,这样把引线剥皮拧巴拧巴,然后用胶布一裹是不合适的!更别说换一个假风扇了~不知道真假的概率应该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那个换风扇的也是人才啊!

我不仅换风扇,而且会拆线圈统计匝数,然后手绕风扇无刷电机线圈,改转子钕铁硼等。滚珠轴承的塑胶接触防尘盖最好,不会进灰,可惜的没有内经小于1厘米的。

网友:
风扇后换的,看样子是山的。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钻研精神,这看着原来的就像是山寨版。

网友:
杨总喜欢研究,每拆一样东西都很认真研究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这点很值得学习。

网友:
插上380一样炸吧

网友:
电源不错,风扇差点

网友:
没见过顶级的,但看这个不大像也

网友:
服务器电源做工就是好

网友:
顶级电源居然没用双面玻纤板

网友B:
电源不错  外壳镀的应该是彩锌,镍不是这个颜色

网友:
这个电源一看就知道是工作了10年以上 清过灰但没清干净。。。。别修了应该去回收站的货

网友C:
机箱电源风扇通常向外排风的

网友D:
用料真好啊,也想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错  外壳镀的应该是彩锌,镍不是这个颜色

熱心會員  这个电源真重,6500要2.35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箱电源风扇通常向外排风的

嗯,是的。 向内抽也是有的。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料真好啊,也想拥有

用料够狠,7、8年了,电容全都正常。
称了下重量,新巨6500P要2.35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