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废油漆桶做一个撮箕

楼主(2019-04-14):
简单明了,做个阳台用的小撮箕。按形剪开,四边卷边,铆钉固定。

网友A:
手工不错,前面的左,右档板剪斜角更好用,台钳架内放的什么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不错,前面的左,右档板剪斜角更好用,台钳架内放的什么神器

是一对哑铃,增加底坐的稳定性的。

网友B:
这种太薄,口不平整,总扫不干静,留一点点。

200升大油桶的面,凿个下来,最好镀彩锌1。2MM,加木柄很好用,我做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太薄,口不平整,总扫不干静,留一点点。

200升大油桶的面,凿个下来,最好镀彩锌1。2MM,加木柄很好 ...

扫起来还行啊,阳台上要求也不是那么精确,太大的还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