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手痒折腾江波龙2246E

楼主(2019-04-14):
前一阵搞到两块江波龙的NGFF 2242 128G固态 2246en主控 南亚的128M缓存 两贴镁光的白片64G 今天手痒拿来搞一下。

上架 闪存 缓存全部吹下来

两贴镁光NW681 MT29F1T08CUECBH8-12:C 单贴 4CE 以前有个网友 CHIPFANCIER PRO 被他弄坏了
拆下来的芯片 重新值好珠

上架贴上 芯片 贴上512M的海力士缓存

两贴 谁能想象贴上直接就是识别了固态 都不用开卡
里面的资料都在 联系一下网友 说都不需要了
直接格式化 测试速度 还不错

重新开卡再次测速

跑一圈   全程不掉速

网友A:
我从2280搬到2242,想看看是不是直接可用,谁知不认。估计是两片位置弄反了。

网友A:
另外我宁可搞建兴的板子,不搞江波龙的。能搞到创见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宁可搞建兴的板子,不搞江波龙的。能搞到创见的也不错。

江波龙  上东芝和镁光 不止R23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2280搬到2242,想看看是不是直接可用,谁知不认。估计是两片位置弄反了。 ...

有可能认顺序

网友B:
其实闪存缓存1G比1M就行了,换更大缓存对跑分和性能没影响的,我的测试架是512MB缓存,有时候测单片颗粒比如32G 16G之类F,选64M跟选512M的前后测速都一样的,不存在缓存越大跑分越快这个说法,而且慧荣就说了1G比1M,多了用不上 即浪费
喜欢堆料的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闪存缓存1G比1M就行了,换更大缓存对跑分和性能没影响的,我的测试架是512MB缓存,有时候测单片颗粒比 ...

手头正好有  拿来就贴上了    不是堆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头正好有  拿来就贴上了    不是堆料

不实用即浪费。赶快换单片256GB的闪存!

网友D:
这个没怎么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实用即浪费。赶快换单片256GB的闪存!

手头只有272的256G   懒得上转接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怎么看懂

就是把原先的芯片拆下来 换缓存  换芯片    原先的两贴芯片和这个主控一样 贴上就能识别     不用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