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一副表笔

楼主(2019-04-14):
便宜的表笔内部的线断了,利用原来的插头制作一副硅胶线表笔,16AWG硅胶线
断线的表笔插头,取出里面的铜插头

直径3mm的黄铜焊条截下10mm长的两段焊在铜插头上,这样好拔插表笔

用小锉刀修磨好

铜焊条尾部磨掉一半,这样好焊线

焊好表笔线,这个焊点动作要快,加热时间太长会使前面的焊点熔化

焊点毛刺修磨一下套上热缩管

表笔棒用MF47的笔杆,这种笔杆能单手拿两只表笔测量

和灯笼头的插头对比

网友A:
都用了小米9了,还要折腾断了的表笔,直接某宝买1副呗,不过,毛主席都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哈。

网友B:
绝缘等级不够呀。

网友:
缺乏足够的缓冲,估计不久还会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了小米9了,还要折腾断了的表笔,直接某宝买1副呗,不过,毛主席都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哈。 ...

哈哈。折腾的过程和买新的不一样

网友:
这地方一般不去动它.基本不会断的.....量的时候.基本谁也不会摸着它.380V只要不击穿.基本上就很少量再高的电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缘等级不够呀。

我拆过几副原装表笔线,中间的铜线有些地方根本就不在绝缘层的中间,偏移量大的地方还不如一层热缩管收缩后的厚度。谁也不会用手去按住万用表的插头去测电压

网友:
插头太小了估计不太好插拔

网友:
直接用焊条做插头不好吗

网友C:
这个线好,一般表笔线是AWG24或者2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线好,一般表笔线是AWG24或者22的

我自己觉得16AWG的线最合适做表笔线,18AWG的细了点,14AWG的粗了点

网友:
我只想问一件事——楼主,你用锉刀锉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过几副原装表笔线,中间的铜线有些地方根本就不在绝缘层的中间,偏移量大的地方还不如一层热缩管收缩 ...

这只能说,伪劣产品太多。。。珍爱生命,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