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鉴定 雅迪/西普尔蓄电池充电器SP530

楼主(2019-04-14):
求鉴定,西普尔充电器SP 530是否正品?谢谢
没见过这个PCB  麻烦问一下,这个带不带反接保护?

楼主: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是不是正品?

网友A:
新版西普尔没错  带反接保护  你可以量输出有电压没  没就有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西普尔没错  带反接保护  你可以量输出有电压没  没就有反接

谢谢,我量过了,没有输出,那就是充满它就会停自动停掉,对吗?

网友:
由做工看起来应该是真货,5脚的应该是PWM芯片和功率mos合体的产物了,简化了电路,不过EMI还是很齐全,大厂的做工。

网友:
西普尔线路的变种,不过用料还行。

网友:
正规大厂的东西 为何参数乱标呢 搞不懂了

网友:
为何参数乱标?同是雅迪定制的

网友(2019-12-20):
是西普尔原装的充电器
采用HT45F0049芯片:传统的反驰式(flyback)架构充电器电路,mcu需要外接运算放大器(opa)、比较器(cmp)以及tl431等组件进行充电控制,ht45f5q(电路外围无TL431芯片)整合了上述功能,大幅减少外加组件,并将定电压(cv)、电流(cc)回授控制、过电压保护(ovp)以及过电流保护(ocp)等功能,以独立硬件方式整合在专用ic内,其稳定性以及安全性都如同外接电路一样可靠,在充电器产品生产时,搭配adc读取充电器输出状态,并将校正参数写入mcu内建eeprom,可省去传统人工校正,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2022-10-27):
本人有个采用HT45F0049芯片的48V锂电池充电器,输出是54.6V.想改变为输出58.8V的,因为我的电池组是14串,求这芯片的电路图修改方法?

网友:
目测像是正品,也带保护

网友(2022-12-01):
正好也拆了一个

网友:
看变压器就知道基本是西普尔正品,输入保护很全,只是输出端没看到检测温度的热敏电阻。

网友(2024-09-29):
雅迪的西普尔代工

网友:
这做工应该是正品

网友(2024-12-04):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是不是正品?

是西普尔正品,次级侧的伤热片上有一个BT151单向可控硅所以该充电器有防反接保护,并且空载无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