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有没有比较好的频率发生算法

楼主(2019-04-14):
40MHz的系统时钟有没有办法产生1.7MHz的输出方波?

网友:
不要求精度就直接计数器分频就得了,差也差不出整数1hz,要更高精度就倍频足够倍数再计数器分频。

网友:
就看有没有小数分频器了   估计玄乎

网友:
40M除于24不是1.7083m吗?不知道误差可以接收不

网友:
好像用DDS的方法可以的

网友(2019-09-26):
用计数器给PWM输出功能,1.7MHZ没有问题。

网友:
1.7M不算高频,可以试试分频器电路,能精确到1Hz

网友:
要想精度高,还是DDS。

网友(2023-04-29):
你这个比较简单,1.7MHz * 24 = 40.8MHz
让 1T 8051, STC8H8K64U工作在 40.8MHz, P5.4或者P1.6对外24分频输出 1.7MHz

网友:
要想精确的输出频率,还是老老实实的用DDS来实现,或者用FPGA。

网友:
楼主这种简单的20MHz以下的频率,
用 STC8H/STC32的内部主时钟分频输出,或定时器对主时钟分频输出就轻松搞定了,
不需要产生中断,直接分频,也不需要浪费成本

网友:
楼主是要做高频加湿器吗?一般是用专用芯片, 内部带主频微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