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没电的手机为什么可以进RECOVERY

楼主(2019-04-14):
手机用到没电自动关机
然后开机显示电量过低不能开机的时候
按音量键开机 还能进rec

网友:
因为rec木有电量低不开机的算法,就能进

网友:
笔记本电脑没电进不了系统,但可以进BIOS

网友:
手机用到没电自动关机
然后开机显示电量过低不能开机的时候
按音量键开机 还能进rec   是真的吗?

网友:
正常开机默认加载bootload里面boot分区内核,组合键强制加载recovery分区,rec就是一个精简的小型系统,recovery.img本身就包含完整的内核,正常boot启动报低电而组合键进recovery引导不报低电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recovery里打包的内核电源管理参数设定和boot里面的不同,手机报低电其实电池并未完全耗尽,一般设定在3.4-3.6v之间,目的保护电池,做过recovery编译开发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无论安卓/WIN对锂电设定都是3.5V左右就是没电了,因为即使关机了时钟还是在耗电,为防止电池过放损坏电池。
但锂电实际可以放电到3.2V还是对电池没有损坏的,所以你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