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液晶电视机LED灯条加镇流器改家用

楼主(2019-04-14):
  如题!
  回收的电视机,拆了一大堆的LED灯条,早上找了一个3-5W的镇流器,接上去会亮。
  现在情况是单跟灯条的会亮,就是不知道这种灯条是要固定的电压 还是电流呢。 一般家用的吸顶灯需要3到4根灯条,要是按照瓦数算,差不多是24W,不知道具体需要买多少的镇流器才可以,求大神释疑!

网友A:
LED嘛,肯定是用恒流源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嘛,肯定是用恒流源的啦

“恒流源”,从字面解释是不是就是“恒定电流电源”?

网友:
背光灯条不适合照明。TB上找LED恒流驱动,各种各样,总有合适的,一般看你串联多少LED,划定电压需求,再看一串中并联多少LED,确定需要多少电流,然后再配恒流驱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