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P-link WVR450G V2 官方固件丢失,刷不死breed 无法进入刷机界面

楼主(2019-04-14):
9344+8327N  刷的H大的不死 9344+8327N 千兆通用版,  插网线灯能亮。就是无法进入web刷机界面。有没有人知道原因的,求指点。

网友A:
先看看电脑网口设置,
然后用CMD,输入ipconfig看看电脑获取到ip没有
ping 192.168.1.1看看
telnet 192.168.1.1看看
或者
TTL看看输出结果
或者
用编程器再刷一次bree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脑网口设置,
然后用CMD,输入ipconfig看看电脑获取到ip没有
ping 192.168.1.1看看

获取不到IP  ping 不通  用H大的中断工具也不行。刷了n次 都是一样的结果  TTL 不知道线不对还是怎么 没得反应。 网口的那种接口。 不知道跟现在新款的TP 企业路由配的那种线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A:
换个flash试试,或许原机的flash有保护或者已经损坏。拿个1M的flash,只刷breed,然后去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B:
TTL是板子上面的,不明白你用的什么“网口的接口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flash试试,或许原机的flash有保护或者已经损坏。拿个1M的flash,只刷breed,然后去试试。 ...

换过flash 一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TTL是板子上面的,不明白你用的什么“网口的接口线”。

企业级路由交换器都有一个串口调试接口console口 就是RJ45样子的  跟TTL没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TL是板子上面的,不明白你用的什么“网口的接口线”。

串口是这种的。我拆开看了接了3根线还是没反应。

网友(2022-08-28):
这个口用的是串口,但不是TTL 电平,用的是RS232电平,如果电脑上没有DB9串口,就要再加上一条RS232转USB的线,我试过了,只有几条很简单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