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换个压电晶体振动片

楼主(2019-04-14):
拆换个压电晶体振动片,因旧的片体上有裂纹,晶体片里面漏液。导致摆动幅度,力度不够。要更换

网友A:
什么是液晶振动片?我只知道偏振片。。。。。我太LOW了。。。。。

网友B:
液晶能震动?压电晶体震动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能震动?压电晶体震动片吧?

物理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液晶振动片?我只知道偏振片。。。。。我太LOW了。。。。。

我们这边卖家也这叫样。书名应该叫压电晶体振动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