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腾达W311R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9-04-14):
五年前朋友给的一个Tenda w311R无线路由器,用到现在发现Wifi信号偶尔总是时有时无,顺便拆开看看清清灰。除了两个滤波一个电感,其余都是贴面元件,也不清楚Wifi信号时断时续是哪里的问题造成。擦干净灰尘后装上还原继续用着吧,反正还有一个备用路由器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网友A:
更换电源适配器和电解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电源适配器和电解电容试试

两个电解确定是没有怀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解确定是没有怀孕的

电解没怀孕不代表就没坏,

网友:
博通的cpu都很热,加个扇热片和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B:
换电源,换电容,加散热。电容没有怀孕,可能里面已经干了。。。。

网友:
天生发烧的U,估计自己把自己烧坏了,,扔了吧.

网友:
CPU旁边有固定孔位,
原本是有散热片的???

网友:
性能很差,没折腾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源,换电容,加散热。电容没有怀孕,可能里面已经干了。。。。

电源也会影响它的性能吗???

网友(2019-12-27):
这东西有年头了

网友(2022-08-14):
dc2dc一级应该是9v to 3.3v,二级3.3v to 1.3v

网友:
博通CPU发热大,用几年都会有这样那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