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被老爸骂出来的台灯

楼主(2019-04-14):
2019/04/13日晚上6点:
我:老爸,我最近做毕设,租房的地方光线太暗了,看不清焊接效果,你那里有没有不用的台灯,明天我去拿。
老爸:没有
我:那我买个吧
老爸:买什么买,要手干嘛的,自己做。
我:…………

Emmm……桌面台灯诞生记……

网友A:
可以把电源线藏在管子里,这样好看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电源线藏在管子里,这样好看些哦

谢谢提醒

网友B:
电源线丢到管子里面好看点,底座略窄容易倒,支架其实可以做成能升降的,外面套大一号的PVC管做成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丢到管子里面好看点,底座略窄容易倒,支架其实可以做成能升降的,外面套大一号的PVC管做成活动的:lo ...

谢谢,想象到了。不过还挺稳,电脑掉下去了,这个都没掉下去。。。升降的话就不加了,只是凑合在租房的地方用

网友C:
支脚太短,容易倒伏

网友D:
还能捡到那 我这是没有希望啦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E:
建议上面的管子切槽,灯管放到里面去,既美观,又避免光线直射刺眼。

网友:
哈哈!是不是有手啥都可以做

网友:
大家都说不够美观,你这很简单,可以继续折腾…

网友:
台灯有这样的架子,看着很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脚太短,容易倒伏

谢谢提醒,这个用了2天了,还没倒过,还算可以。在电脑两边,不会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能捡到那 我这是没有希望啦

运气好的时候,会被金疙瘩绊倒。运气不好的话喝凉水都是塞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上面的管子切槽,灯管放到里面去,既美观,又避免光线直射刺眼。

谢谢提示,我这将就用吧,放槽里就不能转动位置了

网友F:
做支脚的三通可以剖开,用胶粘一起,增加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支脚的三通可以剖开,用胶粘一起,增加稳定性。

是的是的,考虑到了。这个只是临时用一下,就不据开了,后面还有其它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