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排插上的LED指示灯串联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9-04-14):
今天拆了一只飞利浦排插,发现LED指示灯串联电阻严重碳化,热缩管都严重碳化了,可想而知做工就是差!

网友:
有大神说,不顺向串联一个 4007,电阻可能要500k以上,但亮度够不够是另一回事。串了的话,我用300k以上。功率要大一点。

网友:
一般200k以上。也有有150k的。

网友:
1/2w200k~400k

网友:
我自己一般是 150K 1W

网友A:
10M,猜的,弄大点不会错

网友:
150k-200k 之间

网友B:
可以算一下  电流5ma  大约470K

网友:
300k左右led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M,猜的,弄大点不会错

奶炮才串1-2M的电阻,

网友C:
和你一样问题,LED和电阻都挂了,换了个高亮LED,串的1M电阻,发热量更低。用了好几年,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一般两三百K的可以了,1/2W以上就不会发热烤化了,我之前撸的一堆电阻里面就有一包220K 1W的,基本上都给LED指示灯换来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你一样问题,LED和电阻都挂了,换了个高亮LED,串的1M电阻,发热量更低。用了好几年,一点问题没有。 ...

阻值这么高,白天够亮度吗?什么颜色的LED?

网友:
50~500k都行,10兆欧都能点亮,串二极管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这么高,白天够亮度吗?什么颜色的LED?

红色LED,白天看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5ma太大了。led太亮,需要的电阻功率也大,容易烧。现在的led有2ma电流就很亮了。插座上的红光led一般按1ma设计。低压的led指示灯用5ma没问题,市电的指示灯还没见过用这么大电流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算一下  电流5ma  大约470K

470k是0.5ma,我试过用750k,比插座原来的暗一些,但白天看没问题。

网友:
按我的经验,先找个高亮LED,串个二极管,然后从1m电阻开始下降,觉得亮度可以,就固定下来。
你展示的LED发光效率太低了

网友:
一般200k-5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