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没人要的金钱包

楼主(2019-04-14):
    看着像是刷卡贷款用的吧。有个芯片是蓝牙4.0,不知能有啥用。

网友A:
焊颗led当小夜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颗led当小夜灯吧

左下角4个柠檬色颗粒就是LED贴片,上面特小的是限流电阻,可以飞线加开关过限流电阻,直接利用上。电池加开关和LED,需要再加一个限流电阻才能避免LED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