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视机,有背光有声音无图像

楼主(2019-04-14):
    飞利浦电视机,有声音有背光无图像,帮忙看看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之前修过一次,售后貌似给换了一张旧的主板。

   问过别人,对方也不是主修电视机,就说是要量逻辑板的,但是具体要怎么量也不知道。

  求个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手电照一下,,有图像就修背光电路或者背光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电照一下,,有图像就修背光电路或者背光灯

您没仔细看图和楼主说的那些。。。就知道瞎说,说得很明白了,背光已经亮了。有声音,这种现象如果不是液晶面板问题就是逻辑板,屏线,或者是屏供电和信号线没有。

再次说一下,屏的背光已经亮了,图中橙色圈可以看到背光,红色圈还请楼主发张高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没仔细看图和楼主说的那些。。。就知道瞎说,说得很明白了,背光已经亮了。有声音,这种现象如果不是液 ...

抱歉手机像素一般,拍摄角度看起来好像是有腐蚀的样子。

网友C:
有12V至屏电路没,有的话就是屏幕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12V至屏电路没,有的话就是屏幕坏了

在主板到逻辑板的接口处量到一个12V的,顺着线到逻辑板也量到12V。这样的情况基本就能判断是屏幕的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主板到逻辑板的接口处量到一个12V的,顺着线到逻辑板也量到12V。这样的情况基本就能判断是屏幕的问题的 ...

是的,基本可以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D:
找修屏的修修继续用,有些是COF问题,有些是VGH导致的。你这个问题70%能处理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修屏的修修继续用,有些是COF问题,有些是VGH导致的。你这个问题70%能处理回来。 ...

新的32电视做活动才600多,修屏差不多要300,还保修最多三个月,不划算